教大家如何使用X450 PRO自带的gopro云台。

楼主(2011-08-20):
以上是X450 PRO搭载古董相机的视频。
现在教大家如何安置相机。
首先,你需要准备这些东西:
1.海绵垫子。
制作方法:取海绵小块,包裹即可。

2.扎带少许。(五金店都可以买的到)

好了 有以上东西就可以了。
现在拿出你们的X450 PRO和相机。

1.先把扎带穿过搭载板上下,如图所示。
扎带不够长的朋友可以用两根并联的方法,用一根穿过另外一根的口。
如图所示。
2.把海绵垫子放到搭载板上,斜放哦,如图所示。
3.拿出相机,放到搭载板上,相机底部靠着海绵垫子,调整好角度,然后把扎带拉紧,如图所示。
如果此角度不好,可以拿出你们的搭载板A.
另外一个位置的固定方式。
图中魔方代替相机,因为没有多余的相机了,见谅啊

楼主:
您需要以下物品
1.设备搭载板A
2.柱顶螺丝X4
3.尼龙十字螺丝X4
如图所示:
注意:柱顶螺丝要带上垫片(以免压到AHRS)
以下为方法
1.去掉AHRS固定板上的4颗尼龙螺丝
装上带垫片的柱顶螺丝
如图所示:
2.把搭载板放在柱顶螺丝上,用十字螺丝拧上,如图所示。

3.和刚才一样的步骤,就完工了,如图所示:

注意:
扎带一定要扎紧,以防空中相机脱落导致炸鸡,要记得多上一些扎带,带电池飞一会儿,确保没有问题在进行航拍。

网友:
带着魔方上天 不错 哈哈~

楼主:
 魔方是用来模拟相机的啦~

网友:
咦,这不是我的双层甲板装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借用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