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个 想 法 ~~~~~~

楼主(2011-08-20):
12v 12ah 电瓶+充电器  150 元

转换成220v                  70 元

1个5口接线版                30元

5个简易充                    225元

475  +1个箱子做个整体 外场充电(当然也可以在家充电 )

500元  可以 5个2s 或者 3s 也可以混充  都是单独充电   比扩充版方便

电瓶可以换大的  简易充也可以加  可以根据自己要求来做

目前就是个想法   现在的好充电器 都是扩充版  要充就是一起ok(外场不方便不灵活 人多就完全不行 )    5胞胎  又只能 2s 或3s       或者就上千元的充电器

网友:
220V转换器效率低下,耗电。简易充速度慢,充一组电最快要1小时,在外场飞有多少个1小时?

网友:
第一;这种转换器效率低下,你是想把12V变成220再经充电器变压再冲入电池?
第二一个号称12ah的蓄电池没有多少电,充两块2200mah的3s 锂电就差不多了。。。

楼主:
效率不清楚 没试过 呵呵   慢是没办法 毕竟价格在这里 充3s是慢了点

外场一般是周末人才多   时间上就不急了

单独飞 也基本都多带几个电池就ok

5胞胎 到是不错  就是  x3  也就是充3s的   充2s 好像不行   要新版本的才可以  不过是1a充电  小容量2s 又有点大了

多茅盾的哦   呵呵

楼主:
电瓶可以换大的  怎么都看不懂啊  杯具    用其他电源也ok的

你飞机大 电池大  供电的当然就得换大

网友A:
简易的速度太慢了,还不去买个好点a6  x6这些,也比用简易的好,还有电瓶输出12v,没必要在升压吧

网友B:
太折腾了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C:
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脱裤子放屁 [/quote

难道你外场飞 就带30个电池?     或者你飞场有 电源  可以这样说
要不你素质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的速度太慢了,还不去买个好点a6  x6这些,也比用简易的好,还有电瓶输出12v,没必要在升压吧

要是12v 可以接 5-多个简易充 还是不错 也方便  就是不清楚可以不 没白鼠试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折腾了

不折腾怎么搞出  便宜有方便的 东西呢
用钱烧就不折腾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脱裤子放屁

不要打击别人的想法

网友:
这种转法转化效率太低了,大部分都损失了

网友:
一个12V电瓶,150元
一个A6充电器,450元

一共600元, 你说的就都做到了
一共只有三个连件:导线、电瓶、充电器。你的那一大堆出外场咋拿?
很多模型充电器都支持12V电压输入,你将12V逆变成220V大大的浪费功耗不说,还要再次降压给你的简易冲9V使用,不是脱裤子放屁是什么?

网友:
想法是好的,环节有问题,简易充要是不怕慢的话也没问题,但是就别用逆变器了,简易充多数都是12V供电的直接接到电瓶上就可以了,少了好多环节损耗也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