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帆的材质如何选择,如何自己制作?

楼主(2011-08-20):
请教:帆的材质如何选择,如何自己制作?

网友:
同问,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帆装

帆装的制作和吊挂是整个帆船制作中难度最大,最讲究耐心细致也是最直接影响到航行性能的重要因素。目前绝大多数商品帆船采用尼龙格子布(降落伞布、风筝布)来制作,成本低廉,色彩艳丽,但材料偏厚,性能不佳,也不适合拼帆工艺。如果制作小型帆船模型,是比较方便的选择。
竞赛用的帆船模型大多数采用各种聚酯薄膜(一种绝缘、包装材料,正式名称是PET薄膜),而且多采用两面磨砂的这种,厚度在3-6丝左右(0.03毫米-0.06毫米),这种材料受风后形状保持性好,不透气,质量轻,韧性好,是制作帆装的理想材料。
初学者制作帆装,可以采用简单的直裁帆(也就是单片帆),直接按照图纸上的投影形状在帆料上画好,用锋利的美工刀裁切下来就是了。然后用适合的胶带(可以采用地毯胶带、风筝胶带、纤维胶带等等)制作帆的前缘、帆角等,然后打好固定帆角用的挂钩孔,用制作布艺材料的小号气眼加固,最后在前后帆的后缘加上保持形状用的帆肋(肋板条——可以用薄而具备一定弹性的材料,比如塑料片)。帆肋用防水的油性双面胶粘在帆面上,两端用风筝胶带之类的材料加固。
制作熟练以后,可以继续尝试拼帆工艺,制作出带有曲面的立体帆面,提高性能。拼帆工艺十分复杂,需要制作专门的模具,并对帆料进行合理的分割裁切,然后用油性双面胶带将一块块帆面在模具上拼接成型。这种做法需要很高的技巧和经验,不建议初学者尝试。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的很详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注意:小风天使用的帆厚度在4-5丝,不是30-60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朱老师,笔误,笔误,已经改正了

网友:
谢谢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小风天使用的帆厚度在4-5丝,不是30-60丝。

应该是30-60微米-----0.03毫米-0.06毫米

丝---是老师傅嘴里说的,在图纸上标mm,um,没有标尺寸为“丝”的
现在一米帆船的帆料厚度-----A帆50um,B帆75um。C帆9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