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 新版 无副翼旋头

楼主(2011-08-20):
貌似有所改进!

看图横轴垫圈变成2片?还是备件?

野不知中联横轴结构有没有变化?

X2 虽然养眼 但 配件S贵

网友:
准备弄在什么上面
ep100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飞老款无副翼头 曾经 装在 EP100 调好不会震 但 大桨轻微碰撞什么的 整鸡就开震 据说是横轴垫圈的原因

新款旋翼头还没试 怕花出去的钱打水漂

网友:
试过后记得说下使用校果

网友:
还是用原配的,绝对耐用结实,炸了也难坏

网友:
你应该买200用的新款无副翼头,X2的桨夹大了一号。
zifei肯定是加工精度不够,泰世的我都飞了快300个起落了。
从来没有因为o圈的问题振过,而且一直都是2个O圈的结构。
不过这个头200的需要注意,桨夹螺丝最好换稍微长一点的,桨夹轴承容易炸坏。
看图片x2的已经改为一体式的球头,应该好很多。分体式的球头螺丝太容易悲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