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20A有两款吗?有什么区别啊?有图

楼主(2011-08-20):
这两款水冷不一样,贴牌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不懂,不用好赢的帮顶路过: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区别,下面那张是老款的照片,有的卖家懒没换新的照片而已,你收到的是第一张照片的样子

网友:
一个水口在右,一个水口在左

楼主:
那哪种散热效果好,是不是跟ETTI的那种一样了,是中间夹层散热?
另外求稳,豹子2级 2858    有9T的电机吗??怎么淘宝搜不到3300KV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不是说了很清楚了吗?现在的好盈就只有第一张图那样子的水冷了,没有像ETTI那样的水冷。再说ETTI的电调是单基板的那里有什么中间夹层?不知道你用在什么船上,不建议用2磁极的,选4磁极的好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
ci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说了很清楚了吗?现在的好盈就只有第一张图那样子的水冷了,没有像ETTI那样的水冷。再说ETTI的电调是单基板的那里有什么中间夹层?不知道你用在什么船上,不建议用2磁极的,选4磁极的好

請教一下.用在2磁極跟4磁極乃至6磁極上有甚麼不同?用在4磁極上有甚麼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