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做热切割问题

楼主(2011-08-20):
前几天买了个160w电脑电源 ,绿色启动线接黑色的了,220电源也接上了,但是11V接负载后无电压,5V接负载后电压为1V,以为功率不够,或者电源坏了。今天又买了个320W的电源,绿色启动线接黑色的了,220电源也接上了。结果11V接负载后还是没电压,空载正常。电源买时已经接过电脑可以使用,请教老鸟什么原因?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8c87928-cb03-11e0-a25b-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9031863-cb03-11e0-bf76-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94cf523-cb03-11e0-a65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99736ca-cb03-11e0-998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a6115cf-cb03-11e0-826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ab2da0a-cb03-11e0-8641-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为何没有预览 郁闷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
把第二幅图里那一大排线的绿色的和任一根黑色的线短接就能输出电压了

网友:
你电源接了220V,不是就有输出的,这个电源还没启动呀,要把绿色线和黑色线短路,才算启动了电源。才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1.5厘米长的线短接绿色和黑色线了,风扇都转呢。空载有11v电压的

楼主:
我肯定要接电源的呀,并且启动线也接了 我用1.5厘米长的线插两个槽里了

网友:
第二图中短接对的 ,输出电压也用那一排上的  黄线和任意黑线就可以了!电压12V

楼主:
问题解决封帖吧

原因是我红色带鳄鱼夹的线第一次试用时烧断虚接,所以用表量无电流,但是有电压!现更换粗线后已经成功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楼主,单根电显的电流不够,负载也会过大
建议将所有电线剪短,把黄色(12V)的全部接到一起,黑色(0V)也全部接到一起
这样才成
我就是这么用的
一根线能带起来那是笑话

网友:
额。此言诧异。

网友:
阻值太高!看我的:http://so-u.info/bbs/forum.php?m ... d=25&extra=page%3D1

10楼的哥们挺有想法。 不过,单用一个伏相也能带起来不是不现实的,是能做到的!

网友:
我的做法

我是用15V20A的直流电源来做供电,用电阻丝做切割部件,加微动开关控制,用电流控制法来控制输出功率,很好用呢,塑料瓶随便切

楼主:
已经成功无任何问题

那么细的线足够用。掐表试了1.5个电流足够用的

网友:
这样也行?!安全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单根电显的电流不够,负载也会过大
建议将所有电线剪短,把黄色(12V)的全部接到一起,黑色(0V)也全部接到一起
这样才成
我就是这么用的
一根线能带起来那是笑话

都中将了,说话还那么武断,哎。12V ,电流不到3,5A,有什么带不动的

网友:
我用的19V笔记本电源,1弦,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