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不一定是焊接问题,最大的可能是T插的接触电阻造成。
T插的金属接触部位,不可能做到100%的“面”接触导电,大都是“点”接触导电,因而,接触电阻相对较大。
根据电功率公式可知,P=I²R
假设:此时的电流为40A 接触电阻为0.01欧姆的话,则接触电阻上的功耗为16W。
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接触电阻又会逐渐增大,形成所谓的“恶性循环”。
焊接那个T插的烙铁,有20W的功率也就能焊接了。因而,接触电阻产生的热能也就能熔化焊点上的焊锡了。
20W的功率如果要焊接12AWG粗的電線又要焊多久,T插或其它接頭能承受這麼久的溫度嗎
很可能當你焊完時,T插早就變形無法使用了,還有什麼接觸電阻
據柯爸所述,該電池線接頭已使用上百次,所有機件都有檢查,就因為有收縮膜覆蓋,才沒能檢查到
建議大家,不管用什麼接頭,在大電流使用下,定期檢查或重焊才是最重要的
|

网友(2011-08-21):
还好是场中竖直下降断电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了,看来T插不适合大电池的连接。

网友:
也许是为了方便才用的T插吧。。这样大的电流有一点电阻发热量都惊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是焊接问题,最大的可能是T插的接触电阻造成。
T插的金属接触部位,不可能做到100%的“面”接触导电,大都是“点”接触导电,因而,接触电阻相对较大。
根据电功率公式可知,P=I²R
假设:此时的电流为40A 接触电阻为0.01欧姆的话,则接触电阻上的功耗为16W。
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接触电阻又会逐渐增大,形成所谓的“恶性循环”。
焊接那个T插的烙铁,有20W的功率也就能焊接了。因而,接触电阻产生的热能也就能熔化焊点上的焊锡了。

20W的功率如果要焊接12AWG粗的電線又要焊多久,T插或其它接頭能承受這麼久的溫度嗎
很可能當你焊完時,T插早就變形無法使用了,還有什麼接觸電阻
據柯爸所述,該電池線接頭已使用上百次,所有機件都有檢查,就因為有收縮膜覆蓋,才沒能檢查到
建議大家,不管用什麼接頭,在大電流使用下,定期檢查或重焊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chi1121  说得很好。。。

刚刚看完遥控米杂志网对the one比赛的报道。。。 参加比赛的那个谁飞的700E也是用的T插。。。

T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A:
不好意思,各位模友北京表演不敬理想請各位見諒
這次的炸機我跟模友說明一下
我的比赛用的700E己飛了不記得有多少個起落了,大約有一仟個起落己上
這次的炸機是因為T插经常拉扯导致T插的线有折到,热缩套包在里面所以没发现,导致这次的悲剧
对不起北京的模友,但跟模友们说一下,绝不是T插的問題,丅插我還是會繼續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机子都知道要用xt60以上的插头  亚拓居然不知道 炸了活该

不知道情况请不要枉加评论!

网友:
小神童 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各位模友北京表演不敬理想請各位見諒
這次的炸機我跟模友說明一下
我的比赛用的700E己飛了不記得有多少個起落了,大約有一仟個起落己上
這次的炸機是因為T插经常拉扯导致T插的线有折到,热缩套包在里面 ...

700都用T插,那我的450就不折腾什么XT60了。

不过还是建议小神童的700换种插头,这技术,用什么都不过分。

网友:
小柯明显比去年成熟了不少 北京有没有看上的妹妹哈哈

网友:
标题

太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各位模友北京表演不敬理想請各位見諒
這次的炸機我跟模友說明一下
我的比赛用的700E己飛了不記得有多少個起落了,大約有一仟個起落己上
這次的炸機是因為T插经常拉扯导致T插的线有折到,热缩套包在里面 ...

哈哈,你真客氣。幫我跟小高,乾那和小馬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神童7岁入模,今年15岁,大家算一算入多久了。北京(健诊)活动图片太少了,找一找当地模友的图像资料,很期待。

图片和视频已补充.请看亚拓区和电直区..

网友:
使用透明热缩套管是个好方法!!!!!!!!!!!!

网友:
。。。。

我想问,  神童为何不用电调端直接串联法,  而钟情于在电池端串联浪费插头,   甚至还要混用不同规格的插头。
不太理解。

网友:
神童因T插炸机,有原因,有解释,有自白,有意思!

网友D:
很奇怪垂直降落那么快为什么没看到炸鸡损失?感觉飞机都好好的,脚架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垂直降落那么快为什么没看到炸鸡损失?感觉飞机都好好的,脚架也没坏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飞机是高空大头朝下垂直下落,接近地面时想倒飞拉平,旋翼头部分首先触地的。在另一个帖子的图片中可以看到主轴轴承座附近的碳纤侧版已经断裂。

网友:
牛人呀 神童就是不一样d

网友E:
检测仔细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
可见模型还是很危险的,玩的时候要远离人群啊,炸机还好,炸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