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怎么选择

楼主(2011-08-20):
合金车刀用砂轮磨后一定要用磨石再研磨吗,听说用金刚石砂轮的话,就不用研磨,但价格太贵了,碳化硅砂轮淘宝上60元左右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合金车刀用砂轮磨后一定要用磨石再研磨吗,听说用金刚石砂轮的话,就不用研磨,但价格太贵了,碳化硅砂轮淘宝上60元左右的质量怎么样?

买碳化硅的就行 精磨的话 买100颗粒度以上的就行 不用再研磨 了

网友:
砂轮两侧应该配什么砂轮片?颗粒度多少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