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RO怪怪金鱼尾排除一例

楼主(2011-08-20):
为模友装了一架新450PRO,久违的金鱼尾居然出现鸟.....延时调过、感度调过、尾巴拆掉、旋翼头拆掉,此时通电推油门,观察DS520的舵臂,嘿!那个摆啊,像蜜蜂小翅膀一样!其它传动系统都拆掉了,下来只有大齿盘和电机了,重新调整间隙,不灵!仔细观察电机齿和大齿盘,发现电机齿顶端比大齿盘稍稍低了一点点,那就提高一点点呗,再通电,OK鸟!这个故障的主因是本人自持调机木问题,不够细心!是否有人像我一样呢?

网友:
哈哈哈,老虎厉害啊

网友:
这个也会引起金鱼的?

网友:
多是尾推的顺滑问题。

网友A:
这个也会引起金鱼的?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会引起金鱼的?无法理解

我也觉得奇怪啊,但是事实就这样,也可能是小齿盘顶端低于齿盘相当于受力的面不够均匀或者别的原因吧,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重要的是飞好就OK。

网友B:
本人愚笨,看了三遍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电机齿与大齿盘的上下间隙会影响尾舵机…不懂…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呢??

网友C:
我遇到3例金鱼尾,都是尾桨夹里一个小轴承坏掉导致的,换轴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愚笨,看了三遍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电机齿与大齿盘的上下间隙会影响尾舵机…不懂…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呢??

表这样说,看来是我没说明白。看尾舵机是判断是否有震动的依据。通常450检查震动需要通电后用手稳妥地拿着机身下面,注意要把桨端避开自己和他人以免产生意外,然后推油门,若有震动就会传到陀螺仪上,当陀螺仪受到的震动达到它产生作用的灵敏度时,就会驱动尾舵机来“纠偏”,这正是金鱼尾产生的过程,也是我们用来判断是否有不应该的震动的依据。当你拆掉尾巴,就没有这个现象时,那可以确定振动源就在尾巴上,如果还是有震动,那就拆下旋翼头,机身的震动判断同理。我经常用这种排除法来确定震动的来源。采用此法的前提是陀螺仪及其它电子设备设置正确。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啊,明白了震动对陀螺仪的影响,电机齿与大齿盘的上下间隙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明白了震动对陀螺仪的影响,电机齿与大齿盘的上下间隙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吗?

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很奇怪的是有的模友也是电机齿比大齿盘稍低,就没有这个现象。但通过这一案例来看,只要有震动,足以导致金鱼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震动,但通过这一案例来看,足以导致金鱼尾。

能否是与亚拓450PRO的电机齿或大齿盘的质量以及安装的精度有关。也就说,在组装飞机时从电机到大齿盘到主轴到桨夹到桨,要逐一检查震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是与亚拓450PRO的电机齿或大齿盘的质量以及安装的精度有关。也就说,在组装飞机时从电机到大齿盘到主轴到桨夹到桨,要逐一检查震动呢?

应该不至于,经我手装了至少5台亚拓450,还没有遇到因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也帮其它模友排除过问题,也多是安装调试不够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至于,经我手装了至少5台亚拓450,还没有遇到因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也帮其它模友排除过问题,也多是安装调试不够细心。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尾巴不好很大部分原因都是震动,排除震动是装机调节第一要务

网友:
我那个飞越pro尾巴虚位大得很,调好了一样锁得很好,当然3D我还没试过,现在只会悬停~~~

网友D:
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法理解

这正是怪怪金鱼尾名称的由来。

网友:
用手拿着飞机试飞,又学到一招。

网友:
纯经验贴,不错!

网友:
其实只能说 YT陀螺仪很敏感.一点细微的震动都能导致,所以调机装机一定要细心.

网友:
入魔快1年了,至今还没有为“金鱼尾”发过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3例金鱼尾,都是尾桨夹里一个小轴承坏掉导致的,换轴承就OK
的确如此

网友(2011-11-12):
我的鱼 还没游走·

网友(2013-01-31):
                                                                           徒弟大肉丸子敬上

网友:
学习了 这都能产生金鱼尾

网友:
什么怪事儿都有长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