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了。。。这次损失很严重了。。。。

楼主(2011-08-20):
今天中午去飞。。。才飞了半个电。。错舵。 。一下子就紧张了。 。又把升降当成油门。。。。然后。。咣当一声。。

损失:尾管一根、尾撑一根、皮带一根、木桨一副、尾桨一副、尾轴一根、横轴一根、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平衡杆一根、平衡翼上面有凹痕了。。。

测试以后发现舵机们都还活着。。。。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看来还是要继续苦练模拟器啊。。。。。

顺便咨询个问题。。。大齿盘低速转的时候从机身侧面看过去还会上下动,是不是不圆???换了大齿盘和小齿盘,还是会上下动。。。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大齿盘是塑料的。。不圆很正常拉。。。上下动是不是你主轴没装好,你在改手么。。。升降当油门

网友:
是震动吧,没明白什么是机身侧面上下动,如果是齿轮不圆可以检查下,是否同心和是否存在圆跳动。

网友:
不严重  看到你们这些 完全小问题 不痛不痒的  我的真的没办法比了  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今天中午我扎坏了一根大桨,主齿轮也扫断一齿。。。
下次再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是塑料的。。不圆很正常拉。。。上下动是不是你主轴没装好,你在改手么。。。升降当油门

主轴确定是装好了。。。是转来转去的那种上下动。确实是在改手。。所以把升降当了油门。。。

网友:
不错了  舵机脚架没事就算幸运了 知足 知足啊

网友:
楼主是不是3D炸了?炸的很重哦!

网友:
大齿上下动是山寨大齿的通病,买个亚拓原装的试试

网友:
大齿转起来不平是单向轴承和轴承套的问题

网友:
大齿不平一般是本身的问题,但也有安装时螺丝太紧了,导致大齿变形,不过没什么关系。

改手后,建议模拟器加强训练,没必要拿真机练手。

网友:
LZ 勇猛 改手还用真机试,我改手时闭关一个月用模拟最少练到正四面才够胆上真机…

网友:
常飞常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亚拓原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3d…就是对尾…不过炸在水泥地上…所以很刺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也闭关好几天了………模拟对尾已经没问题了…加上今天又不热…又没风……就兴奋了……结果太凄惨

网友:
  大齒盤是這樣的,以前也遇到過,但飛多了之後,

它又正常了!

塑料的,沒辦法,

美國手才是王道

网友:
美國手才是王道

网友:
原来楼主换手了!!!那确实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