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天线

楼主(2011-08-20):
昨天晚上我买的2.4G的飞机收到了,在航天虹买的,价格便宜,但是运输包装太暴力了。接收机前面的信号天线掉了。这个天线就是个白色塑料皮包裹的小电线,想问下大家:
1.信号会减弱吗?
2.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信号线?
3.没有的话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谢谢大家!

网友:
去问下老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1.信号会减弱吗?
天线掉断了后,肯定会影响接收效果的。且天线的长度必须等于频率波长的1/4,对于2.4G的控,天线长度约等于3.1厘米。.
2.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信号线?
天线的线材有特殊要求,阻抗必须是50欧姆的,不然也会影响到接收效果。
3.没有的话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这天线的线材零售很少见,可从报废的路由器里拆得这类线材。

实在没辙的情况下,只有用普通线材替代了。这种情况下,就别让飞机飞得太远了,控制在半径为25米内的空间为妥。

网友:
把断天线直接焊在原来的位置上就行了,
1.信号会减弱吗?
不会
2.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信号线?
3.没有的话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既然修好了,以上二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直接找店主,要么要求退款要么换货。

楼主:
换货太麻烦了,我做个实验,没有天线30米左右控制没有问题,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30米以后几乎看不清飞机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就算是飞了200多米怎么样,除非是固定翼,要不的话,电直在30米以内完全可以了。20米以内,玩玩就非常那个不错。

网友A:
没有天线是不行的!
因为,天线是发射模块的负载。没了负载,会有非常大的驻波,时间稍长就会将发射模块烧毁的。

网友:
LAMA V4~~多少大米买的?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天线是不行的!
因为,天线是发射模块的负载。没了负载,会有非常大的驻波,时间稍长就会将发射模块烧毁的。
LZ是說接收天線!2.4G的四份一波長約3cm,可用硬身漆皮線如AWG16左右加重鍚重焊!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B:
屏蔽层和天线本身要分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层和天线本身要分开焊
呵呵..........!只用銅線何來屏蔽層?這與發射機不同,發射才要計算駐波(stand wave)一般在swr1:1.5最多不過1:2可以了,但接收機天線約在波長的1/4便可,對接收性能影嚮輕徽,不必太介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V4,是ESKY-E500。整机加上邮费420多,超便宜了。很值

楼主:
天线的讲究太深奥了,没想到里面只有这么多的讲究。大家拆机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天线真的太容易断了。

网友(2012-05-20):
长知识了

网友:
真没那么大讲究,不用讲阻抗什么的,又不是传输,直接焊一根和原来一样长的细电线就行了

网友:
去年的帖子又火了?

楼主(2012-09-22):
这是去年的事情么?

网友D:
用网线代替吧,

网友E:
接上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