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 以后机架在有新的设计 不要用太小的内6角螺丝

楼主(2011-08-20):
我650 650v 都发现 拧上的螺丝拆不下的现象

网友:
少用螺丝胶,用正确的螺丝胶,用了螺丝胶要拆的话先加热一下
当然了,一把好的内六角也是必须的

网友:
一把好的螺丝刀是必须的、螺丝胶用低强度的就可以了、

网友:
X的M2.5,M3内六角螺丝已经不算小了
450上一大把M2的内六角
一把好的螺丝刀、内六角真的是很有必要,以前用几块钱的内六角,拧滑牙是家常便饭,所以我的X650上面现在很多螺丝都拆不下来了。

楼主:
好像最小那个是 1.5mm的内六角坝

楼主:
另 有的大螺丝还一定去找个小号的 螺丝头

左边是650v 里面的螺丝,右面是我自己手上有的。同样直径的螺丝哦!!!

网友:
你用的这种圆头六角棒是很容易滑丝的。
建议使用直形的六角棒或螺丝刀,质量要好一点的。螺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螺丝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  同样直径的螺丝为啥不用更大的螺丝刀可拧得 ??? 这是设计问题 !!!我那螺丝刀另一头不是球的。这就是拍照片放了这头。

网友:
额?这个螺丝用在哪里的?貌似我没看见这个螺丝么

楼主:
图中近的那个我用我的替换了。

图中近的那个我用我的替换了。

网友:
哦,是这里的啊,我想怎么会有M1.5的螺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是设计问题吧。  明明有标准就有大号的 结果硬找个小号的。很容易拧坏

网友:
这2种螺丝都是标准的。

圆头的螺丝孔小,需要用小号螺丝刀,但圆头螺丝的受力面积大,对于板材这样的结构没使用垫片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采用圆头。

杯头的螺丝孔大,可以使用大一号的螺丝刀,但是受力面积小,对于需要很大旋转力量的地方,我们使用杯头螺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国内实际情况就是小号的螺丝和小号螺丝刀 问题多多。--- 建议还是别用这个小号的,情愿加点垫片。

网友:
而且圆头的一旦拧花很难拧掉,杯头就容易很多了。
另外为什么不能统一用同一型号的螺丝呢?大号的从来没拧花过,感觉质量好很多。

网友:
 LZ的螺丝刀不拧花天都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