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下我的收索机,市面上绝无仅有的一个!

楼主(2011-08-20):
扭力:17KG/cm
齿轮:金属齿
类型:模拟
角度:可控,0~17圈。
尺寸:20.5*40.7*39.5
速度:0.14S/60度
重量:60克

网友:
17圈會不會轉到頭暈

楼主:
可以调啊,控调整到120%就是17圈,调整到10%就是1圈半。

网友:
教教我們.造福人類

网友A:
楼主啊:为什么不用油门通道来控制收缩机啊?还有转到最后为什么慢下来了呢?这个可是麻烦的现象。

楼主:
我用在飞机上,收放的是机载DV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为什么不用油门通道来控制收缩机啊?还有转到最后为什么慢下来了呢?这个可是麻烦的现象。

慢慢停下来是正常的,把一个本来只有120度的行程扩展到6120度的行程,这就好像电影慢动作一样,停下来的过程也被一起延长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细节吗
17圈是转下来了,但我质疑精度问题,就是说虽然可以转17圈,但是否能在一个要求的位置(特别在起始点和结束点)停下

楼主:
精度取决于电位器的选择,越好的电位器精度自然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因为我使用的是模拟舵机来改造,在算法上存在先天不足,正如舵机在停止阶段会慢慢停下来一样,行程被放大的同时,点位区间也被放大了,也就是说,当舵机达到停止电位后,如果用力去掰摇臂,摇臂是可以容忍被掰动的,左右15度舵机都不会给出回位的反应。不过这并不影响到正常使用时的精度,因为当你重新打舵,舵机又会恢复本来的电位位置。而且拉索的时候舵机会给出极其强大的力量,几乎不可能被外力干扰到止点的精度,除非外力异常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细节吗
17圈是转下来了,但我质疑精度问题,就是说虽然可以转17圈,但是否能在一个要求的位置(特别在起始点和结束点)停下

改造其实异常的简单,无非就是如何将原电位器的轴和多圈电位器的轴咬合固定,利用原电位器的外壳将齿轮的动力传送给多圈电位器而已。简单的组合,相信大家都可以轻易的做到。

网友:
有图解吗,看起来直观些,手头正好有几个空闲的MG995

楼主:
改的时候没有拍照,不好意思,下次吧。

网友(2020-07-11):
引用 楼主:
改的时候没有拍照,不好意思,下次吧。

多圈电位器要用什么型号的?我有几个gws的收索机。是0.5T的想改4T用什么型号的电位器?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