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电路的简单方法[已解决]

楼主(2011-08-20):
想做电路,网上找的的方法是用激光打印机在照片纸上打电路以后加热加压印在敷铜的pcb上然后用氯化铁腐蚀,但是有其他替代pcb板的方法不?
我弄不到pcb板,想用手头的铝箔来做电路,用烧碱来腐蚀,然后找个可靠的材料来做基板,不知道啥材料可以承受电焊枪的温度,而且容易打洞,
目前想到的是用薄木板,但是估计不一定能受得了,希望各位能帮帮我.

网友:
铝容易焊接么?

网友:
1、帖透明胶后刀刻 -> 蚀刻 (没什么精度,简单的模拟电路可以玩玩)
2、油性笔画 -> 蚀刻 (没什么精度,简单的模拟电路可以玩玩)
3、热转印 -> 蚀刻(省时省力,8mil/8mil以上很容易搞定,5mil-8mil需要熟练的技巧)
4、帖干膜 -> 曝光 -> 显影 -> 蚀刻 (精度比上边高,但大面积pcb帖膜容易有气泡,可用湿帖+热压部分解决)
5、感光板 -> 曝光 -> 显影 -> 蚀刻 (精度比上边高,但板子成本较高)
6、涂感光抗蚀刻油墨 -> 晾干 -> 曝光 -> 显影 -> 蚀刻(精度与4、5差不多,成本相对低,但有点费时)
7、cnc雕刻,费时费力,不推荐,cnc切板、打孔不错
8、喷墨打印机直接打印到PCB上。这个精度高,制板快,但双面板对齐麻烦,且墨水有要求,目前可行的有3种:a.普通颜料墨水+高温固化  b.弱溶剂墨水(对打印机有要求,普通的桌面机容易堵头甚至腐蚀机子) c.UV固化墨水(对打印机有要求,且墨水不好买)

其中3、4、5、6只要有台激光打印机,加之熟练操作后很容易制作出高精度的单、双面板

至于基材你还是用覆铜板吧,别去折腾其它的了

网友:
补充一下:

我现一般8-10mil的板子多用热转印,少量用干膜,面积大点且需要精细的用UV抗蚀油墨+喷涂 -> 烘干 -> 曝光 -> 显影 -> 蚀刻 -> 脱膜 -> 丝印 -> 阻焊

总的来说热转印最快,精度也较高,从转印到完成阻焊层一般30-40分钟搞定,只转印的话5分钟,蚀刻10分钟...

网友:
建议还是直接买覆铜板,别折腾了,淘宝就近选一家,买上几张,能用好久了。
再者,如果不是很复杂的电路,还是洞洞板比较方便

网友:
再简单的话就是搭棚焊接,线路板都不要用。

网友:
用铝箔是不可以的,一则强度耐温不够,二来焊接是难度。兄弟,你这套路,用紫铜箔带粘性的,还将就。

网友:
我也停留在热转印技术上,还是这个方便,好搞,小批量做点儿东西,也就这个方便了

网友:
覆铜板都没有的话,劝楼主放弃吧,除非回到电子管时代,用搭棚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受教了
元件比较少,我决定搭棚了

楼主(2011-09-19):
对了,问一下有软件辅助设计搭棚电路的不?

网友:
什么电路 ,非要这么做  ,

网友:
既然元件少,再找软件辅助设计搭棚电路有点画蛇添足。

楼主:
元件再少也有二十几个...有些有10多个脚,不用软件头大啊~~后来用的是Ultiboard,因为找到了xx
刚刚顺手测试了一下,用铝箔(烤箱里用来裹东西的铝箔)做电路似乎可行,挺好上锡的,铝箔也不会熔化,焊上去的焊锡剥不下来,好像唯一的问题是铝箔的强度不是很好,容易破.
我用的是15块钱还不知道25块钱买的电烙铁...都好几年了,记不得价格了,功率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25w的,焊锡也就是一般的焊锡,纸的着火点也貌似高于我电烙铁的温度
估计可以考虑用铝箔+纸做电路了~~
上三张图,条件简陋,用手机拍的,请大家原谅

铝箔焊锡

铝箔焊锡

直接搭桥

直接搭桥

软件辅助

软件辅助

网友:
这个焊得真丑呀。这么干容易短路,乱七八糟一堆,一不小心就碰短路了,比如要测量一下,万用表笔都容易误碰到其它元件搞短路

网友:
用面包板吧!

网友:
最不济,用洞洞板也可以啊,才几毛钱一块。
舍近求远,舍易求难,楼主我服你。

网友:
能上网的地方不会连电路板都找不到吧

楼主:
面包板太大了,不方便...网上搜了很久没找到实体店卖这些的...如果ebay上买几毛钱的板子运费不少...唉鸟不拉屎的地方...干脆diy到底...

网友:
DIY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