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2-1着火了

楼主(2011-08-20):
今天刚把新马达换上去,一启动就冒烟了.,..,,,然后着火了,,,,,吓得我赶紧往浴室里跑,想灭火....  到浴室的时候,火自己灭了....请问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
 怎么没人来解决一下......

网友:
机器的燃料(甲醇)着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来解决一下......

自己没将事件说清楚,还抱怨没人来帮忙。。。。。。
哪个部位着火了?
电池?马达?引线?还是焊接在马达上的二极管着火了?
若说不清楚,那么着火后的图片又在哪里?
想获得帮助,你也得将整个事件向大家交待清楚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没将事件说清楚,还抱怨没人来帮忙。。。。。。
哪个部位着火了?
电池?马达?引线?还是焊接在马达上的二极管着火了?
若说不清楚,那么着火后的图片又在哪里?
想获得帮助,你也得将整个事件向大家交待 ...
LS说得没错!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把新马达换上去,一启动就冒烟了.,..,,,然后着火了,,,,,吓得我赶紧往浴室里跑,想灭火....  到浴室的时候,火自己灭了....请问是什么个情况...

很简单,被风吹灭了!

网友(2013-07-25):
起火的原因在化学上只有:某部件温度过高。
因此,检查电池和电机线是否连接正确(是否短路或正负极接反),电机是否短路,导线连接是否牢靠(内阻过大导致高温引燃塑料),等....

网友:
那里着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没将事件说清楚,还抱怨没人来帮忙。。。。。。
哪个部位着火了?
电池?马达?引线?还是焊接在马 ...

絕對同意!

网友:
从头到尾就知道LZ的鸡鸡着了火。但是大家关心是怎么着的,鸡鸡的哪部份着的。

网友:
着火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