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两个33CC,用它能不能汽油破百.转速还没测..

楼主(2011-08-20):
这里看,图片,有需要的可以量产

网友:
这得要多大的船哦,期待测试

网友:
不是打擊樓主。。。。夠嗆

网友:
如何实现同步?

网友:
马力够大  扭矩够大  只是你2个串联对发动机本身的转速应该不能提高  你只能想办法怎么发挥你串连发动机的马力够大  扭矩够大 的功能  这个才会在速度上有所提高!
长沙老易模型 拙见  望大家纠正  QQ群 52654733 欢迎各位来做客

网友:
楼主的DIY 精神和手工    赞 赞 赞  看得都留口水了 好想据为己有 (虽然不知道能装什么船)

网友:
个人感觉不行。螺旋浆有反扭矩的。这样做只是将扭矩加大,但转速没有很大的提高,大扭矩只有配大直径或大螺距的浆,但螺距与直径加大后你的船还能承受的了螺旋桨带来的反扭矩吗?如果配个同步带或齿轮加速那理论是可行了,但是汽油机那么大的震动以及增加后那么高的转速齿轮是否可以承受的了呢?另外我也改过双缸串联汽油机。两个化油器的同步是问题。最后是用的一个化油器采用歧管的方式分配给两个缸体工作解决了。希望能与您交流。我的QQ232311974

网友:
个人觉得只是扭力变大了,转速那是那么高,不过加速应该很近轻松。还有就是油门同步要很会调,调不好就一个机子拖着另一个机子!

楼主:
有点搞摩托车的经验, 从事机械工作好几年,,

两台机器, 一个上止点,一个下止点然后对接, 改动不大, 只是中间多了结合子, 发动机启动过了,磨合两个小时,加速很好. 转速不好清楚,用了消音器,对转速有些影响, 有时间改了排气,再测转速 ..

本来想连两个26CC的, 后来觉得弄不成功,两个再用开也可以用。 我做了一个一米五的双体玻璃钢,还有一个 一米三深V的的铁皮,应该能装得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化油器用一个拉线,而且位置是可调的, 同步需要精确的话, 可以用负压表做平衡...

楼主:
机器设计也就7000 转速, 我们在水里工作,平经验感觉转速也就在 5000 以内,扭矩大了,克服下水的反作用力,  转速能到7000 就可以满意了..

船底加深了水线 ...   问题应该不大, 有时间下水先试试我的铁皮 43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