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电调与斜盘的问题

楼主(2011-08-20):
450的斜盘舵机用9克舵机 用5V4A的电调会有什么影响吗
5V2A 和5V4A供电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吧,电压都是5V,只是一个功率大一点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楼下解答!
如果讲错了,请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的斜盘舵机用9克舵机 用5V4A的电调会有什么影响吗
5V2A 和5V4A供电有什么差别呢

5V4A是指输出5V的电压,最大输出4A的电流,功率更足,而5V2A因功率太小,用在450上可能会因输出电流过载而导致严重的电压下降,后果可能是舵机力量不足,死舵甚至令接收失灵!

网友:
大点好,小的也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小了会出事 电流大了 会烧舵机 或者减少舵机的寿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小了会出事 电流大了 会烧舵机 或者减少舵机的寿命吗

这个标称的电流值只是说明它能输出多大的电流,并不是一定就会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它实际输出的电流大小会随着负载的需求而变化~
倒如10斤装的一瓶可乐可以胀死一个人,但正常人绝不会让可乐给涨死的~

网友:
几A表示电源最大负载能力,并不是一定要这么大电流
就像你老爷电脑用400W电源是不是就爆炸了?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称的电流值只是说明它能输出多大的电流,并不是一定就会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它实际输出的电流大小会随着负载的需求而变化~
倒如10斤装的一瓶可乐可以胀死一个人,但正常人绝不会让可乐给涨死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loveliness: 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扫盲贴,顶顶让跟多新手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