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LOGO,是选LOGO500SE,还是LOGO60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8-20):
应该如何选?用12S 多少容量的电池

网友:
选LOGO600  用12S 4000电池

网友:
500SE 和600大小都一样 只有头罩不同 建议直接上600吧

网友:
必须是LOGO600
很好飞

网友:
500se  是500级别的加长版   设计意图是用6S来带 600mm 的桨,现在马达动力很猛也带的起来,当然没有12S暴力

600   是600级别的飞机, 设计10-12S来带 600mm 620mm 650mm的桨

2只狗好多小地方不一样,桨夹大小就不一样

网友A:
3300MAH电池是标配,但是头轻,电池要前移好多,4000MAH电池怕塞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0MAH电池是标配,但是头轻,电池要前移好多,4000MAH电池怕塞不进

我用赤道 5000的电池   刚刚好  不大 不小  我的是600SE

赤道 5000 电 刚好

赤道 5000 电  刚好

楼主:
如果在LOGO600上用6S 5000mah的电池,

电机用ALIGN 600MX,电调用JIVE80HV。请各位分析:动力如何?一般的飞行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用ALIGN 600MX,电调用JIVE80HV。请各位分析:动力如何?一般的飞行是否可以?谢谢!

500SE飞520-550桨,用4000-5200的6S电池, 100A非高压版电调烫得要死。 飞600桨用6S,飞飞航线还凑合了。前提是齿比搭配要合适, 1800转飞个航线没啥问题。 2200飞暴力3D就玄了。

网友:
这个给了不少提示,谢谢

网友:
上就上logo 600.。。 不暴力用6S,暴力12S。。。

6S 用120A电调,
暴力就。。。。没多少选择了。

网友:
楼上啥电池啊, 5000的能塞进去两颗。。

网友:
两款机身相同的飞机,500桨以上的飞机建议都用10或12s电池。不然电流会很大,电流大的结果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500se是从500升级而来。尾管用的是直径20mm尾管。只是加长了。500的皮带是608xl ,500se皮带是686xl,500用的桨是500-550,500se用的桨是550-600,但500se如果用600桨大桨夹感觉有点悬。因为有案例大空断桨夹。所以如果选500se又要用600桨,最好把大桨夹和横轴改成600用的。这个以定要注意,500se和600比较500se的电池成本相对要低一些。500se用2600 12s就可以了,600可以用3300-4000 12s,500se用2600 12s的电池起飞重量只有3kg左右。而600在3.5-4kg左右。用的都是600桨,飞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个人建议logo 600,感觉logo 600相对好飞比较完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5000的会不会重了,重心OK吗?

网友:
LOGO飞机比较轻,可以说是相当轻,所以LOGO用重点的电池飞比较好
我用6S 2600电池2节飞过,用3300,4000的都飞过,总的来说还是觉得4000的不错
2600的飞机太轻,做动作都不好做
用4000的不错,3D 6分半

网友C:
我都是2个5000毫安的6S飞的600SE,塞进去左右都晃荡,前后也刚好,重心也OK,不过电池最次的也是voltz 45C,其他都是TP的5000 45C和65C~悬停用,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2个5000毫安的6S飞的600SE,塞进去左右都晃荡,前后也刚好,重心也OK,不过电池最次的也是voltz 45C,其他都是TP的5000 45C和65C~悬停用,哈哈哈哈哈

你的TP用了多少起落了? 想看看这个65C的寿命到底能比一般的多出来多少,还是只是个噱头罢了

网友:
看我悬停就知道刚入门了~不过个头确实比其他电池都要小一些。TP的25C电池2700毫安可以做的和其他牌子20C的2200毫安一边大小,重量也基本一样。但是65C的2250就是要比25C 2700毫安的还要厚一点。老狗也是才买2个多星期~要检验寿命还要有一阵时间,但是我问过模型店老板,TP就是美国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了,如果非常暴力飞行,大概也就70,80次也就差不多了,但还可以飞飞航线

网友C:
贵也因为有2年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