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心人帮我看看我的好赢25A电调。

楼主(2011-08-20):
好赢PENTIUM25A是前年买的了 以前玩KT机为了减重就把外皮破开了 一直都没有问题
但今天不小心把上面的一颗电阻搞掉了 由于不知其参数 所以特来请教大家看看
我手头没有拍摄微距的相机所以就只好画个图让大家看看了 画的不好还请见谅 如果有
人正好用这款电调而且修过 或者有万用表的 就请测试下电阻值告诉我一声也行 那就太好了
我自己也用万用表测试下电阻值 上面那颗电阻的电阻值为无穷大 下面那颗电阻值为100欧
就中间那颗被我搞掉了 恳请朋友们帮帮忙了 谢谢大家!!
请看图片:

楼主:
就是红圈中那3颗电阻 中间的被我搞掉了

楼主:
哦 对啦 忘记告诉大家了 现在电调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电机运转不畅 高速振动大 低速时就像有刹车一样

楼主:
早上来看看 高手快快出现啊undefined

网友:
最好 照一张照片  即便不清晰也比没有强   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这颗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
 帮顶 顺便等待高人出现学习一下

楼主:
那好了 晚上回家上照片 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你上吧,我认识好盈老板问问能不能保修

楼主:
图片来了

图片来了 但我只有手机呀  拍的实在是对不起大家哦
就是图中绿色箭头所指的红色横线那颗电阻
谢谢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关心
但我已经把电调修过了 保修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就图中右下处我还焊上了一颗电阻 在信号线上 当初也是被我搞掉的
而且我为了减重把原来的线都换成了20号的硅胶线

楼主:
早上来看看 高手快出现啊

网友:
和这个相同,电阻:0603封装,5%精度,101=100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 这下我的电调有救了 下午去表哥的手机店里把电阻焊上 哈哈 我的电调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阻值有出入....仔细看bobojust师兄的图片跟你的不一样  电容大小不一样  右上角不一样  钽电容颜色不一样
这个是一样的,正确阻值应该为4.7K(472)

网友B:
sorry!! 如此怪异的差异!!!幸好被指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 如此怪异的差异!!!幸好被指出了。。。

嘎嘎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谢谢您了 我按照bobojust的电阻值换上电阻后 感觉电调驱动电机还是有点一卡一卡的
还好您及时指出 下午我又再焊上472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谢谢您了 我按照bobojust的电阻值换上电阻后 感觉电调驱动电机还是有点一卡一卡的
还好您及时指出 下午我又再焊上472试试。

真的有点抱歉! 改坏了寄给我帮你修。

网友:
看高手修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点抱歉! 改坏了寄给我帮你修。

此人乃电调疯子......各种电调  各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点抱歉! 改坏了寄给我帮你修。

真的吗?? 那太谢谢您了哦 现在换上472后还是驱动不顺畅。而且背面的功率管好像也有挂了的。
您能否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我PM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