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得的一些关于图传的数据,并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楼主(2011-08-21):
图传
5.8G 500mw
工作电压范围 7.3V-12V;2200mah 的
电池
供电的话可以两个小时左右;绕障碍能力很弱 大概隔两堵墙影响就会很大。
关于图传功率的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大家:
测得的图传和摄像头的电阻是0.86M欧 ,而工作电压是11V左右 ,工作电流怎么能达到150mA呢?这样的话功率有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标题
我都囧到姥姥家了。别拿个破万用表用高中的物理知识来套。。。别说开关电源了,就连线性电源也不是这么量法子的。功放效率一般能做到20-40%,但小山寨厂家就不要指望有这么好的设计水平了,看电源输入功率也没法知道具体输出功率的。要看功率只有用仪器测。我测过1。2G800mw和5。8G200mw,都是频谱仪测的。从结果来看,都没虚标。

网友A:
不过我知道500mw模块的放大管是hmc408,标称输出功率是1W,刨去线损阻抗匹配等设计损耗,相信500mw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识不充分请多多包涵。这样的话 图传发射机的总功率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
用个电流表测一下工作电流 大致算一下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大概测了一下,图传发射和摄像头总共大概8-9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