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终于将Sights EP V2.0 装好了。

楼主(2011-08-21):
赞一个!其实装好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就差折叠桨罩,买了个GS的,在路上了。

因为我是滑翔机的新手,所以这台机前前后后用了我快3周的零碎的晚上时间弄。
主要原因是:1.纯粹新手,很多地方都要想过才动手,怕冲动装了之后会出问题。毕竟飞机蛮贵的。
2.我女儿才8个月大,所以没有太多的自己时间弄这个,只有等搞好女儿睡觉后才动手。
3.我是做业务的,所以老出差,所以弄起来不连贯。

今天终于有时间弄一下,稍微回顾一下过程,同时自己也想为有兴趣入手这台飞机的兄弟分享一下装机的经验。

首先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设计者,哈成峰先生,因为有些时候不会装的时候,我就打电话骚扰他,因为是晚上的关系,所以也对他造成一些不便,在此深感抱歉。
第二个是老B,他和我也是在广州这边的模友,他飞滑翔机比较有经验,所以有些时候也骚扰过他。

话不多说,边上图边说吧。

飞机我是直接找哈买的,买之前就用论坛的PM骚扰过他了,后来奖金出来后马上找他入手了。货发到家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包装绝对一个赞!四个角多有装专门的加固,绝对不会摔伤。

打开第一层包装后,猛的发现,我靠,居然还有第二层包装,严谨的态度啊。

第三层包装终于来了。

打开包装,里面配件工工整整摆在里面,丝毫无损。

我在装这台机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明书略微简单了,所以导致到我这样的新手很容易就卡住

下面就介绍一些装配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首先是需要用到的工具:

1.裁纸刀(这个东西估计很多人都有)

2.手术刀(虽然有了裁纸刀,但有些时候做修整的时候,手术刀用得比裁纸刀顺)

3.尺子     (包括直角尺,这东西是用来提高精度的)

4.螺丝刀 (弄飞机的基本都有了)

5.一套模型用的小钢锉(这个东西大有用啊,不能或缺,我买的是优速达5支装的金钢锉套装,这东西日后飞滑翔机估计经常用到,最少我看DLG的组装就用到了。)
6.圆规刀  (这是用来开襟翼和副翼的舵机舱盖用的,个人觉得用来这样开比较圆,好处理些)

7.砂纸(最好粗砂和细砂都各备一张,主要用来打磨舵机摇臂用的)

8.胶水  (502、E51环氧、5分钟环氧都备些,然后还要热熔胶)

9. 美纹纸

10.钻头(最好买一套手转的把手还有电磨套装,反正钻头我是买了一套的)

首先来个简单的吧

座舱盖,这部分处理,就稍微将铁丝弯一点点,然后用热熔胶定位后,再上玻纤布和E51环氧粘合就好了。但千万不要只靠热熔胶,因为弄多了,热熔胶抓不住钢丝的。这个地方的处理需要先将座舱盖先粘美纹纸,然后装在机身上假组,在美纹纸上面标出中位线材,再然后把钢丝摆正上胶就OK了。

接着就是机身开头开孔,用和座舱盖钢丝差不多的规格钻头钻一个孔。因为这个机身可以很明显看出机身的缝合线所以先开个小孔,然后再用小钢锉中的圆柱挫慢慢挫条槽出来。

另外一个孔位,这里不多说了。

这个猜猜是啥,哈哈,这个是原来的配件上没有的,自己弄的一个可拆卸平尾座。原设计是用两片碳纤片上螺丝固定水平尾翼的,虽然说可以拆卸,但我觉得水平尾翼的木头是轻木,密度较低,螺丝老是拆卸的话,很容易导致滑丝,没办法抓紧平尾。不拆卸嘛~对便携来讲是不太方便。

做这个可拆卸的方式我想了好一阵子,论坛上有兄弟是用碳纤还是玻纤做的,我觉得工程太浩大,先不说碳纤版的加工难度,光那么小的地方买一块一两百碳纤板我是舍不得的。后来翻阅哈 公司的网站上面这台机的外国论坛链接,然后在里面找到一小日本的这台机的组装(具体可以参考这个地址:

http://www.urban.ne.jp/home/at2279/ssights.htm

),在对尾部平尾的处理上也是用我现在用的方法,马上廓然开朗。立马就仿照了一个,不过小日本的是用两块1MM的层板处理,我手头上只有2MM的,管他,直接上就是了,而且层木比碳纤板的加工容易多了,不过,稍微注意一下的几个地方是。

1. V-Mont上面那根碳棒是要固定的,所以在这个木座上首先要用圆形金钢锉,休整一条槽出来,把碳棒固定。等平尾水台全部搞定后才用502固定那根碳棒。
2.V-Mont 套碳棒的两个支柱边角按说明书上面说一定要磨成圆角,这时用粗砂纸处理最好,用金刚挫不好用。
3. V-Mont  两个支柱穿过水台的位置开槽需要开大一点,我当时貌似是开了2MM的空隙,而且在开空心槽的时候,开槽的位置尽可能是靠V-Mont金属柱的里面开。(这部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那个V-Mont穿碳棒位置下面是有转角的,水平尾翼动作的时候,如果开的位置不够的话,这边转动就不顺畅,所以这里务必要适当开大一点点,让水平座转动顺畅)
4.看上面的图片,你可以发现除了碳棒那个位置开槽之外,上面也开了一条槽(开槽的位置相对比较白)。这是因为水平尾翼是有翼型的,而当水台套上平尾后,你会发现后面水台和水平尾翼之间有一部分无法贴合。所以专门开槽,让层板这个地方变软可以弯曲,来贴合水平尾翼。
5. 我最后选用3根 貌似是M2的螺丝和螺丝母做水平尾翼和水台的固定。具体方法可以参考上面的网址,不过,建议那个螺母最好用胶水固定在那个座上面。

这是完成后的,侧面看一个。哦对了,这里的碳纤摇臂,一定要按说明书上面的高度处理因为如果过长的话会干涉到尾管。

另外,这边的摇臂无法再用Z字形的钢丝方式来套在碳纤摇臂上面,所以,我后来找了以前的飞机摇臂来弄。最后打磨钢丝与1MM的碳纤杆连接,上棉线缠绕,上502加固,然后套热缩管。只要弄过KT飞机的人都会。

侧面看一个,这个座子为了配合平尾的颜色,而且手头刚好有蓝色的胶纸,所以就蒙了一下,哈哈哈/

和碳棒的接触位置。

装上平尾之后。

其实我花时间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副翼和襟翼的舵机固定。具体的不多说了。就是在固定舵机时候,建议先用一张透明的幻灯投影片,按照附件配的那个圆盖子Copy一个出来,然后把舵机放在里面,再用那个圆形透明的胶片画上舵机的位置,再然后投射到那个圆盖里面。

舵机的固定其实搞了我很久,主要是用来固定舵机的层木木块老是和那个玻纤盖子粘合不好,我用过502,用过E51环氧均告失败。最后突然发现热熔胶可以牢牢的固定住。不过,单靠固定两个木头来固定舵机是不够的,后来我直接在盖子和舵机之间直接上热熔胶固定。

副翼搞好了,又到襟翼头疼了。因为这台机的襟翼是从上面推动的

借用一下哈的图片吧:

这个位置开槽比较难对准,我处理的方法是用美纹纸与舵机摇臂同一条线拉出来,然后上面也按下面美纹纸的走势贴上,就找到上面开槽的位置。

最后就是纠结垂尾怎么处理好,由于当时拉线不太会用,所以有想过究竟是用推杆方式还是用拉线方式处理,最后是选择拉线方式。不过原配的拉线钢索太细,我处理不当,拉了几下之后就断掉了最后在民工哪里买了两条0.5还是0.6MM的包塑拉丝钢索处理。

哈说舵机用9克可以了,而且手头紧,所以没上65MG之类的,所以升降舵用了北田的D213F 金属齿舵机,方向就用普通银燕8G。舵机座原来是配了两木片,反正手头有层板,所以直接做了个座出来。

噢对了,对于防火墙处理部分,我没拍照,这部分我是这样处理的。由于防火墙当初是配一块方形木板,然后配件中有各种规格的防火墙开位贴纸。先找最合适你的电机的防火墙规格的贴纸然后贴上去。因为防火墙是圆形的,用锯比较难锯,所以加工方法要不就是拿出去给外面那些做广告的人让他们帮你按规格雕刻出来,要不就是自己用土办法,用小口径的钻头,围着边缘一个个孔钻,最后再处理下取出圆块。之后就是打磨和开孔了。防火墙的开孔,可以用电机原配的金属座子参考开螺丝孔位和输出轴的出口位置。具体不说了,有疑问可以PM我,我拍照吧。

罗罗嗦嗦说了一堆,希望对准备入手的兄弟们有帮助,其实安装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还不止那么简单的,不过装着飞机就是不断思考,也是一个乐趣,哈哈。

我目前的配置是:

GS 2834  1120KV电机

GS 35MM直径, 3.17轴径的折叠桨
华迈 10X6 折叠桨(不好用的话再换CAM)

副翼用了两个北田 B2212模拟舵机 ,襟翼用两个北田D213F数字金属齿舵机

升降是北田D213F数字金属齿舵机

方向用银燕 8G

遥控设备用Futaba 10C + 617

择日首飞。

网友A:
顶,鸡很漂亮,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鸡很漂亮,多少钱?

空机1800。

网友B:
此机属于速度型的,楼主试飞时要注意,设置好蝴蝶刹车,不然速度快的不好降喽 注意设置舵机的行程,这个机子的舵面应该是很硬的,担心你的舵机拉不动 最后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属于速度型的,楼主试飞时要注意,设置好蝴蝶刹车,不然速度快的不好降喽 注意设置舵机的行程,这个机子的舵面应该是很硬的,担心你的舵机拉不动 最后祝爽飞

我听说是热气流型的,舵机在地面测试过是没问题,上天就不知道了,所以到时先找个好场地,然后让老B先帮忙破处,毕竟第一次飞复材的电滑。所以要注意一点。实在不行到时再换Hitech的舵机。
蝴蝶刹已经在控设了,不过,不知道行程对不对。具体还是先试验再调吧。

网友:
不错的滑翔机

网友:
毒物啊!!期待上视频

网友:
好喜欢~就是技术差~要不我也买一台

网友:
用什么控?  楼主

   鸡鸡好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用10CHP   配原装2.4G高频头+6017 接受

楼主:
已经试飞过,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主要两个问题要注意。

主要问题出在升降部分,首先这个翼台部分需要重新弄过,我之前是用502将碳棒和层木板粘合的,试飞后下来的时候发现升降尾翼虚位奇大,可以左右移动。后来卸开水平尾翼后发现碳棒与翼台分离,估计是502 的胶水在粘合层板的时候胶水都渗进层板,造成和碳棒没办法很好的粘合。同时,由于原配的碳棒在两端是打磨过的,为的是比较顺利的插进V-MONT的固定孔中。但实际上不用打磨也可以顺利转动的。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重新买一根直径3MM的碳棒,然后按原来的碳棒长度重新截取,并且将碳棒需要粘合的地方打磨一下(只要把表面的蜡层刮掉便可),然后就在层板和碳棒之间上E51环氧粘合,用夹子夹紧固定。稍微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让环氧粘上碳棒和V-Mont的固定孔。确保翼台可以顺利转动。目前重新粘合后,貌似虚位很少了,先试试,如果确实还是不行,再换回原来的设计,但这样就没法拆水平尾翼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升降部分,由于舵机的回中存在问题(另外当然可能另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处理升降舵的拉杆不够顺滑),所以这部分我打算更换回Hitech 的65MG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换85MG。

网友D(2011-11-30):
好好的机子升降控制杆为什么要设计的在外面,好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机子升降控制杆为什么要设计的在外面,好难看

其实可以放在里面的,但是精度还有机身强度就没法控制了,而且还比较复杂,况且,飞机上天了,你都看不到拉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