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Mini V8 5.1Pro给鸡鸡做B超

楼主(2011-08-21):
MICKY500首飞的振动正常。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1763&extra=page%3D2
开始细调了发现飞下来尾舵有点烫。

于是开始找问题所在。
利用V8或者Mini V8可以更快速的找到问题所在。

要用下面的办法,第一你要懂(中,德,法,英,西,俄,意)。。。。。。。

表怕,其实只是其中的的任何一种就行拉;当然你不能不是瞎子,要能看得见图;智商应该大于等于50,不然图你也看不懂;
最最重要的,你需要有一颗V8 Pro,大小随意

飞完以后不要拔电,连接上mini v8,打开软件。可以在实时框里看飞机的振动情况。

点击信息-->Log--> get all logs可以看飞行数据记录。
仔细看以后发现,飞行中出现振动过大的情况。到底飞机是哪里有问题捏?

从mikado网站学到了利用振动频谱来给小鸡鸡体检的办法,就像给小鸡鸡照B超一样。

不喜欢看字的就看图吧

1. 点击右上角的绿色小图标

1. 点击右上角的绿色小图标

2. 结果跳出来一张频谱图

2. 结果跳出来一张频谱图

3.把大桨去掉,保留尾桨,USB插上V8. 开控,插电池,等V8抖动一下以后,鸡鸡就做好了体检准备了

3.把大桨去掉,保留尾桨,USB插上V8. 开控,插电池,等V8抖动一下以后,鸡鸡就做好了体检准备了

楼主:
固定好飞机以后,推油门,让鸡鸡达到你飞行所需的转速,这个时候,振动的频谱出来啦。
从图上来看,第一个比较大的振动出现在大约8000转,问题应该出在尾上。

楼主:
配平尾桨以后,问题未见好转。第二个最大的振动值 976出现在10764转,问题肯定是尾巴,大桨没可能那么高的转速,又不是涡喷

网友:
哇塞,给鸡鸡照13超啊,狗 日 的高科技

楼主:
只好去掉尾桨和尾桨夹,再次看频谱。
同时电调定速定到80%,既然查了,就做个全身检查吧 我最喜欢帮美女检查身体,帮鸡鸡检查实属无奈
如图可见 从10000转开始到15000转之间,振动值都很大,最大达到2131。
问题就是尾巴啦。

仔细观瞧,发现尾轴居然是微弯的,擦。

首飞前检查过,笔直的尾轴怎么就弯了捏?
目光扫过染成淡绿色的尾桨。我勒个去,尾轴有必要那么软么?吃2口草就蹦了牙,要它作甚?
宇宙牌啊,伤不起啊伤不起。
至此,体检结束,剩下的就是照方子抓药啦。等待配件中

楼主:
阳台侠那么晚还不睡觉?
你那么多鸡鸡。
入个Mini V8试试吧,保证爽。不爽我半价收购

网友A:
就是那个B超 仪器太贵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很高级的设置,留名先!

网友:
牛X,这个办法真好

网友:
5.0没这功能。。

网友:
就是X2套装带的那个??

网友:
好!既然整机的震动信号采样进来了,就可以用数字信号处理的方法再完善一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你最后一张频谱图,发现除了原来那个179hz的峰值,其他峰值也比较大(不要紧!看峰值分布我估计那是谐振产生的,主峰值解决掉后那些谐振会自然消除),只是132赫兹的那个峰值可能是其他问题造成的,尾巴虚位?还是尾舵杆震动?

网友:
以後再睇

网友C:
我X2的vbar更新5.1pro也是为了这个震动log的功能,但我还是不满的它不会自动生成log的档,要每次插著线去做即时报表,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你最后一张频谱图,发现除了原来那个179hz的峰值,其他峰值也比较大(不要紧!看峰值分布我估计那是谐振产生的,主峰值解决掉后那些谐振会自然消除),只是132赫兹的那个峰值可能是其他问题造成的,尾巴虚位 ...

多谢帮忙分析。
我没有解释清楚,问题可能都是尾轴引起的,因为我电调定速定了3档。
37,5%,55%和80%
132Hz的那个值可能是因为37,5%油门时尾舵拉杆的谐振造成的,因为我的尾舵拉杆没有加上固定环。
等换了尾轴以后我会再做一个分析,查找估计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X2的vbar更新5.1pro也是为了这个震动log的功能,但我还是不满的它不会自动生成log的档,要每次插著线去做即时报表,不过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V8能提供电压和电流的LOG。再多花30欧我觉得也值。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帮忙分析。
我没有解释清楚,问题可能都是尾轴引起的,因为我电调定速定了3档。
37,5%,55%和80%
132Hz的那个值可能是因为37,5%油门时尾舵拉杆的谐振造成的,因为我的尾舵拉杆没有加上固定环。
等 ...

刚才又重新检查了一遍,发现小齿不圆,造成和反转齿咬合的间隙不同,也可能是振动的一个源头。
YT的原厂小齿啊。。。。靠。宇宙牌真的伤不起。
这台500是我的第一台宇宙牌的,肯定是最后一台。
等俺,有钱了,养上2条狗,飞一条,吃一条;洗上2条萝卜,飞一条,种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B超 仪器太贵
两千块是最便宜的B超吧

网友:
LZ V5!!!!

真是的V5!

确实V5!

网友B:
回复 楼主:

等你该换的都换了,再做个B超,我喜欢看频谱图,呵呵!看上去采样数据是实数哦,傅里叶变换后关于0赫兹共轭对称(负半轴没画出来)。
        请说说,那张频谱图是如何生成的?我猜测 :你说电调定速三档,从37.5%开始采样数据直到油门80%结束(3个定速),然后再对整个采样时间内的数据分析,是这样测试的么?另外,频谱图不能描述震动频点发生时间的先后(除非做时频分析),只能告诉你采样时间内到底出现出哪些频率。
       另外再说说,如果是低频震动而且能量不高(看幅值),就可以忽略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只是外场还要背台电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该换的都换了,再做个B超,我喜欢看频谱图,呵呵!看上去采样数据是实数哦,傅里叶变换后关于0赫兹共轭对称(负半轴没画出来)。
        请说说,那张频谱图是如何生成的?我猜测 :你说电调定速三档,从37.5% ...

新图来啦

电机就振动的厉害。Hacker的二手货,估计被惨炸过,靠

电机就振动的厉害。Hacker的二手货,估计被惨炸过,靠

电机+大齿+小齿的频谱

电机+大齿+小齿的频谱

电机+大小齿+尾巴

电机+大小齿+尾巴

网友B:
还是尾巴的问题哦,电机和齿的震动直接忽略(幅值不大)。尾轴换过了吧?你查查尾桨是否平衡,不带尾中联试试,还有可能就是尾波箱轴承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一加上尾巴震动就上来,我认为是尾管和尾撑杆放大了震动幅度,但无论如何尾巴的震动幅值都应该调整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网友:
这个比较强啊。

网友D:
尾轴弯曲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费这老大劲~

网友:
楼主的尾巴 应该是尾推滑套那一块的问题  有一点点弯曲 看是看不出来的 转起来震动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轴弯曲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费这老大劲~

就是因为用眼睛很难看出来,不然谁吃饱了撑的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尾巴的问题哦,电机和齿的震动直接忽略(幅值不大)。尾轴换过了吧?你查查尾桨是否平衡,不带尾中联试试,还有可能就是尾波箱轴承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一加上尾巴震动就上来,我认为是尾管和尾撑杆放大了震动幅度 ...

问题就是尾巴了,换了金属尾波和新尾轴。
问题有很大改善

换上xxd电机,整机振动很小了,看来中联问题不大

换上xxd电机,整机振动很小了,看来中联问题不大

换了尾轴,上了尾中联的振动也不大

换了尾轴,上了尾中联的振动也不大

上了尾桨就有一个很大的波峰,因为定速在40%,所以转速在11000左右

上了尾桨就有一个很大的波峰,因为定速在40%,所以转速在11000左右

网友B:
那就是尾桨没做平衡?尾桨要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尾桨没做平衡?尾桨要平衡的

尾桨是之前在弯尾轴上和尾桨夹一起做的平衡。晚上有时间再重新平衡一次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注意桨夹的松紧,不能太松(虚位),也不要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桨夹的松紧,不能太松(虚位),也不要太紧

宇宙牌的500尾桨夹,螺丝上到最紧也还有虚位。
今天差点射了尾桨夹,幸好是飞完了回家检查的时候发现,尾桨夹螺丝一拧出来就断了
如果是在飞的时候就要首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桨夹虚位太大对桨根不好,也容易金鱼尾

网友:
厉害,又学一招

网友E:
尾巴震动不一定在尾巴上,有时候机身产生小小震动,安装尾桨后开动,尾巴会把机身的震动扩大很多倍。

网友:
米人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震动不一定在尾巴上,有时候机身产生小小震动,安装尾桨后开动,尾巴会把机身的震动扩大很多倍。

说的对。目前电机就有快300的振动,把各种东西加上去振动就放大了。
尾巴是最大的放大器。
看了很多500的帖子,貌似500振动的问题非常大,应该算是通病,只能慢慢的治疗了。

楼主:
飞跃的XXD的2820电机平衡做的真烂。
30%油门的时候,振动值为150.看起来比hacker的200好。
结果80%油门振动就有900多了
hacker一直保持200-300的振动值。
今天换了Hacker上去,尾巴重新平衡了以后,80%油门振动可以控制在700左右,有很大的改善。
明天去试试手感是否更跟手了。
PS:我的MICKY 500 用Hacker+A123超过2kg

网友:
呵呵,装机多了,就有经验了。 老医生把把脉,新医生用B超

网友F:
没后续了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后续了 问题解决了没

排振有新的发现.
500的陀螺仪板完全就是坑爹货.算是一个振幅放大器
把本来塑胶的板子应该有阻尼作用,可以大幅衰减振动,结果根据v8 的振动分析,完全不是这回事.
后来把mini v8用2层PU胶夹硬币用扎带套油管固定在塑胶底座上,振动值不装大桨和尾桨已经非常的小了.
把尾桨连着尾中联和尾桨夹一起配平以后,目前震动很小了.
终于终于调到相对满意的状态了.

另外,在倒退圆周航线和自旋航线的练习中,发现某些面的反应和修正不够迅速和准确.
又从头开始练习基本功了.

网友(2011-10-11):
学了一招!感谢

网友:
这么先进?

网友(2012-07-19):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直观,经验比这个更实用

网友:
标题

正好在为新机选3轴,看了SKY此帖后,V8加分!不过确实想说一句,V8真的有些贵啊…

网友(2013-05-09):
电机震动真是无解 只有买好电机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调500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振有新的发现.
500的陀螺仪板完全就是坑爹货.算是一个振幅放大器
把本来塑胶的板子应该有阻尼作用,可 ...

其实可以换金属陀螺仪板,加超薄3M双面胶固定陀螺仪,是一个效果

网友:
顶一下 以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