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咱看视频挑刺。。。。。。舵机

楼主(2011-08-21):
这个大家看看舵机是不是正常。

以防万一视频贴的不对先贴个视频网页地址先。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2Nzk5NTc2.html

楼主:
清晰度还行……但是上下明显不一致。。
有DX请指正调教一下

网友:
我933也一样会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个……
933是……

网友B:
两个舵机调换一下插口。如何另一个舵机也这样说明是舵机的问题。如果另一个没问题的话就是控的问题

网友:
额。说反了。希望LZ能看懂

网友:
不要看斜盘判断舵机行程,要看舵机臂。这个有问题也没法调的,不用太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啊。没事最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调换一下插口。如何另一个舵机也这样说明是舵机的问题。如果另一个没问题的话就是控的问题

其实视频两个舵机都拍了,都有一样的上下行程不一致的……而且你的建议真没有看明白……嘿嘿嘿

网友:
    華科爾的垃圾就是這樣水平的了,

對於這些玩具,不能要求太嚴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谁家的机机不垃圾?请指教!我好换一个高档货……

网友E:
十字盘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不平```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求助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求助中……

我曾经调平过,飞机会往左漂,还是让它斜着吧。

判断这个飞机是否调好,在飞机离地50cm后,悬停,然后脱控不修正,看它往那漂,多试几次,总是往一个方向漂,就调整这个方向的连杆长短。如果脱控后能保持几秒不漂,就不要调了。

还有这个飞机对重心很敏感。

楼主(2011-10-18):
开心咔咔最好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