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高手赐教,65CM小O,速度如此慢

楼主(2011-08-21):
船长是650mm(含螺旋桨部分)宽180MM
2848内转子无刷
电机
2636KV
50A带水冷无刷电调
35MM的铜浆
用的是11.1V 2200 20C的锂
电池
全速前进要10多秒才起滑,速度也就30左右 ,请高手分析下,给个配置怎么能提升到50左右!

网友A:
电机电调电池都不给力啊
这个浆至少要3650电机 3660 3674更好
3S的电池kv在三千五至四千为佳,4S就三千左右,6S就两千出头
电调至少足量80A,“125A”更保险
电池容量“4000”以上,放电C数“25C”
引号代表考虑虚标

网友:
如果还125A的电调,和14.8V的电池,速度会提升吗?

网友:
35的浆太大,不适合。

网友B:
上3674,3S,435槳,包你到50.。。。

网友C:
首先看LZ要发点照片看看是什么O,单看配置像是淘宝买的成品船,想快换电机,电调,换浆,和电池

网友D:
最经济的方法是换桨430和电池 25C以上

网友E:
换电调吧~50A的太小了

网友F:
两千多的KV的2848,才用12V电池,不慢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