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Q的怪毛病 固郎小邱请进

楼主(2011-08-2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4530&highlight=450Q
我的450Q也出现上面帖子所说的问题,不过我的陀机都是套机带的模拟陀机。也曾试过加装一个新西达的5A UBEC,但问题依然。就一分钟左右,之后都很正常,很稳定。
求解!!!!!!

网友A:
来啦
LZ 注意以下几点:
1.插电以后,不要碰飞机,让它顺利自检。
2.自检以后,不要碰飞机,看看十字盘是不是水平,会不会偏斜。(平衡定位模式)
3.检查一下飞机是否有异样的震动。平衡仪抗震能力不强。
排除了这些问题以后如果还会的话,麻烦拍一段视频,我们一起研究

楼主:
谢谢小邱!
你所提到的问题我都排除了。就刚开始的一分钟左右,慢慢加大油门,飞机就向右侧倾倒,曾经因为这样大桨多次擦到地面。如果低油门空转一分钟左右,再加大油门起飞,很稳很顺畅。有空再拍个视频上传给你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11-16):
更换陀螺仪芯片问题解决了!!!
最近有空,又把450Q拿出来折腾。
在论坛上找到这两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5422&highlight=KDS%2B%2B%C6%BD%BA%E2%D2%C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276&highlight
自己动手测了下,发现里面有一个
陀螺仪
芯片电压异常,刚好退役的丘比特V3电路板上有一个同样的
陀螺仪芯片,找来工具换上,上电试飞,推油门,飞机平稳起飞。问题解决了!!!
飞机买回来平时也很少飞,也没炸过,那芯片也太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