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3G有木有?有木有?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已编辑」

楼主(2011-08-21):
升降副翼尾舵感度全部最高!标题比较乍人,但确实是这样,虽然感度最高了,但是尾巴稍有温飘,飞机也不是很稳,求教,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确实是这样,还发现了一个现象,每次用海绵胶带减震传感器的时候,感度就可以到100,减震不好时,就需要仔细调,至少KDS800是这样,3G回头试试,感度是开机调的,但是有反应,0感度是完全不修正,100感度修正9度左右,但是飞起来感觉像有副翼,是不是3G可以设置模拟副翼?没看到这个设置,还有感觉循环螺距开机时调好像没什么作用,大了小了一个样,顺便祝看帖的人天天爽飞!

网友:
核替艇都被逼出来

网友:
这贴相当狠。楼主自己留着就行了。

网友:
假装没看到

网友:
嗯,我也木有看到

网友:
什麽都沒看見。

网友:
我什么也没看到

网友:
好好的有副翼不用一定要去玩山鸡!!你以为山鸡是一般人玩的吗?自己换回有副翼就搞定了。

网友:
有副翼爽啊!

网友:
3g没玩过,木有发言权....

我是被骗进来的...有木有..有木有...

网友:
没有3G的飘过!

网友:
把转速调高,感度不用调到100,先50再慢慢升上去,应该会有所好转的,我以前用KDS800也是这样调出来的,3G我也是这样慢慢调好的。

网友:
对3G最近产生兴趣

网友:
 知道也不告诉你

网友A:
原帖由
decaji
于 2011-8-21 12:37 发表
核替艇都被逼出来

网友B:
有这样问别人问题的吗?

网友C:
被迫的飘过

网友A:
LZ悲剧了

网友D:
LZ的問題看不是很明白
1. 3G的感度應該是3G控制盒上的旋鈕,如果升級至V3.0,應該是在11點~12點鍾方向
2. 3G比較不抗震,建議在用其他非亞拓雙面膠時,建議多墊一片並使用魔術帶含住,一來可以避免太軟有晃動造成
飛機飄動,二來可以避免雙面膠脫膠脫落
3. 如果在飛行過程發現動作太大或太小,可以直接調整SWASH MIX裡面的ELE或AIL數值大小
以上三點供參考
祝 飛安

网友E:
我也想上无副翼了

网友F:
我就用3G

网友G:
楼主为毛不去4。。。。。

网友H:
首先是什么飞机。尾巴飘初步判断是调整问题,尾舵机用的是什么。升降副翼尾舵感度100是相当不正常的,3G调整是个细致的过程,包括机械调整和遥控器里的设置等。LZ说的太笼统了,稍说详细一点,比如什么飞机,什么配置,具体故障或实际飞行的问题等。让广大模友帮你解决,也可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网友I:
3GX有~~~但貌似是高手帮我调的~~本人路过打酱油D~~

网友E(2011-09-23):
 我准备整个3g玩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