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等离子切割的进来聊聊吧

楼主(2011-08-21):
最近想买个等离子切割玩一下,翻了下旧帖子看到有几个兄弟买了后又卖掉了,是不实用,还是其它原因卖掉了。曾经用过或者现在还在用的兄弟们谈谈感受吧。我准备入手LGK40,接触引弧的小机。我也看过之前有兄弟买的LGK100的非接触引弧。我感觉引弧方式应该不影响我们使用,并且我感觉接触引弧的还好些。另外用过LGK40的兄弟,想问一下,这个切割力不会太弱吧,10mm以下的钢板应该都不是特别费劲吧,其实我经常割的也就在5mm以下。

网友:
 12的经常切,切割力不弱,就是比较费枪头

网友:
100的IGBT机切10MM的如切菜,切40MM的费劲

网友:
如果你想配数控,那么要考虑等离子切割机的电磁干扰。
你可以联系一下卖等离子数控切割机的厂家,他们会推荐干扰相对比较小的等离子切割机。
往往会推荐进口的机器。
进口机很贵,一把木仓就比很多国产的整机贵了。
如果是用于工业生产,会感觉物有所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也是LGK40?
切逢一般有多宽?通常12的钢板大概割多少米要换枪头,那枪头好象不便宜,8块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0的机子要接3相,在家玩不方便。
你的IGBT 100的机子如果在10mm的钢板上中间切方孔,开始的时候几秒可以把钢板烧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有想改数控的想法,不过自己玩买进口那些太贵了,都是以万计的
我想接触引弧的可能比非接触引弧的电磁干扰少些,只不过会像上面兄弟说的,比较费枪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的机子要接3相,在家玩不方便。
你的IGBT 100的机子如果在10mm的钢板上中间切方孔,开始的时候几秒可以把钢板烧穿?
我的120A的IGBT打80A切10MM的,1秒就一个洞

网友D:
是的,一秒穿孔,等离子电极中心有铪,铪消耗完了整个电机与喷嘴就基本报废,所以要买大铪的电极,常州黑狼就是大铪,假货的铪细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一秒穿孔,等离子电极中心有铪,铪消耗完了整个电机与喷嘴就基本报废,所以要买大铪的电极,常州黑狼就是大铪,假货的铪细小
嘿,你对等离子很熟嘛。经常用这个吗?我的切割机带的枪和10套耗材都是黑狼的

楼主:
大机真爽。不过看来等离子也绝对不是一次性投资,成本还是比较高。
不知道LGK40 干 10mm钢板 要多少秒才能一个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机真爽。不过看来等离子也绝对不是一次性投资,成本还是比较高。
不知道LGK40 干 10mm钢板 要多少秒才能一个洞
40A的只能从边缘开割,穿洞的只能搞5MM板。我的120A的穿洞20MM,这个厚度是有实用价值的厚度

网友:
我有一台LGK80的,切15以下的不成问题,切口也不错。现想改数控的枪头调高那还没方案,听说有弧压调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产机中也有可用的。其实,很多所谓进口机也是在中 国大陆生产了。
工业生产中,稳定性是很重要的,如果隔几天就给你那么错误地来一刀,可能损失很快就很可观了。
自己玩玩,就另当别论了。
你可以考虑一下工频三相整流的那种机子,不是逆变式的,相对来说EMI好些。

网友:
正在阿里巴巴寻找调高装置,要火焰与弧压两用的那种,毕竟火焰切割厚板还是有优势的,好像2000左右,有点贵,还有谁想要啊?买一个人家都不理你,

网友:
调高器,2000不贵,我找的咋要500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用40的机子在中间开始切是不是要先钻孔才行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非逆变的工频机子是接触引弧的吧,听说好像国外好多都是接触引弧的,工频加接触引弧,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40的机子在中间开始切是不是要先钻孔才行阿?
从中间开始切,就是机用切割厚度,40A的5MM吧,85A的19MM,120A多少就没试过,我的机子电流还没用最大试过,因为想切的板20MM以内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非逆变的工频机子是接触引弧的吧,听说好像国外好多都是接触引弧的,工频加接触引弧,效果应该不错
电流大的怎么可能接触引弧呢,开厚板的孔没穿透时渣子那么多往哪里飞,喷嘴一会就给你烧掉。工频适合大电流的机子,500A左右的。中小型的还是逆变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