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准确的撞上了灯杆

楼主(2011-08-21):
今天奥 运公园顶着太阳飞250,飞到最后一个电拉一下高度,从2,3十米高度往下降突然感觉看不清方向了,好不容易看清姿态稳住飞机,飞机却准确撞上了几十米范围内唯一一根灯杆,尾巴撞上的,直接尾桨停转,飞机自旋下降,熄火落地,捡回来惊奇发现只是尾轴尾管弯,尾桨不转是因为飞机尾巴直接撞了电线杆,尾管撞缩进去了。掰掰,重新上了下尾管接着飞,就是不知道三轴弯了几轴。头罩把底板都卡弯了,看来是头罩保护了电池电池板,还是要带头罩飞啊。

网友:
头罩当然有作用了。

网友:
我的头罩螺丝震掉了!!!找不到了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本来让LP在后面录像,撞了灯杆以后都没看JJ直接去看摄像机录得咋样,结果一看LP只录下一片草地。没办法啊。本来很精彩。

网友:
炸得好啊,不炸那里来的技术啊

楼主:
好好检查了机器,想上个图,可是除了尾管居然没有损失,想换条尾管可是备用的尾管太薄了。还不如原来的,干脆原来的掰直了用。实在是没啥可照的。唯一是横轴弯了,还是因为扫地弯的。不理解250的单向轴承干什么的。普通模式快速收油,由于单向轴承作用,就不锁尾了。既然不能连锁尾浆还不如不要单向轴承

楼主:
小鸡也挺好,耐炸一些

网友B:
尾管换碳纤管自己做吧

楼主:
恩,碳管好,结实,要死也死得痛快。

网友:
小机确实很耐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好检查了机器,想上个图,可是除了尾管居然没有损失,想换条尾管可是备用的尾管太薄了。还不如原来的,干脆原来的掰直了用。实在是没啥可照的。唯一是横轴弯了,还是因为扫地弯的。不理解250的单向轴承干什么的。普 ...

是不是你的设定哪里有问题,我的在空中直接把油门收完也不会自旋,只是感觉到锁不住,尾巴在漂,但决不会自旋。很长时间的下落才感觉到尾巴跑了。落下来突然给油门,尾巴会甩一下,但总的来说还在原来的位置,不会导致什么误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尾管换碳纤管自己做吧

我想换碳纤尾管的同时拉长一点尾管,只是怕找不到合适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换碳纤尾管的同时拉长一点尾管,只是怕找不到合适的皮带

EP200的,网上好像看过视频

网友:
直接买火狐的皮带,尾管加长大概三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设定哪里有问题,我的在空中直接把油门收完也不会自旋,只是感觉到锁不住,尾巴在漂,但决不会自旋。很长时间的下落才感觉到尾巴跑了。落下来突然给油门,尾巴会甩一下,但总的来说还在原来的位置,不会 ...

是不会马上自旋,时间稍微长一点尾桨随电机速度降下来尾巴就慢慢偏了,再推油门单向轴承锁定就突然摆一下,但是恢复后基本还在原来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会马上自旋,时间稍微长一点尾桨随电机速度降下来尾巴就慢慢偏了,再推油门单向轴承锁定就突然摆一下,但是恢复后基本还在原来位置。

但是一般不会遇到这个情况的,我试过3楼以上的高度收油落下来,到接近地面了尾巴基本没有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一般不会遇到这个情况的,我试过3楼以上的高度收油落下来,到接近地面了尾巴基本没有跑

恩,我没怎么调,可能不够顺滑,我直接油门拉到底,降几米,也就一层楼的高度吧尾巴就差不多偏30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