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螺丝滑牙。。。

楼主(2011-08-21):
我的450鸡鸡的平衡杆顶丝螺丝滑牙了,拧不出来了怎么办啊?

网友A:
首先,刀要好,可以把螺丝刀按斜,再拧,有加胶要先用烙铁烧

网友:
貌似烙铁烧了没什么效果啊 我用烙铁烧了半分钟都没什么效果

网友B:
不行就换新。。螺丝不需要拧非常紧的。。。。稍稍放一点点螺丝胶就够,放多了能恶心死你。

网友A:
我就让这螺丝胶弄死了,横轴的,最后用手电转弄了三天。都快哭了

网友C:
先加热 螺丝刀要好点的 斜一点拧 还打滑 就在刀头上点点502 然后插到螺丝上 拧 还不行 就用电磨 摸出一到槽再用一字拧 再不行 就没什么招了

网友D:
细心点,慢慢搞,可以解决。

网友E:
用锯子锯口,然后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F:
用台钻 1点3或1点5的高速钢钻头
记住 下次少打胶 也别拧太紧 螺丝口拧花之前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