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收的三相电机取回来了...指导下我接线...

楼主(2011-08-21):
有变频器....没把握不敢乱接.....哪位指导下....

简单地测了一下阻值...任意两点阻值约是27欧...

对比另外一个750W三相电机....测得的阻值仅是5欧...
能否由此判断出此黑色的电机..必是铝线电机??

带着无奈的心情...开了壳....傻眼了....绑得这么结实....无从下手啊...
下一步我该做什么?把白色的扎线剪掉吗??感觉困难重重啊...要不我出掉它算了...

附上网上找的资料

网友:
进来看三机电机是有什么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时手快...我想写三相的...

网友:
星形接法:z2w2 u2 v2 短接 U1 V1 Z1W1 接变频器

网友:
你悲剧了要拆开线包改接法

网友:
变频器220V?  用铜皮做3个短路片,w2u1 u2v1 v2w1 短接。变成3个桩头了。就3根线接到变频器里。 如果原始转向不对,就交换其中两根线。  三角形接法,220V时输出力矩几乎等同400V星形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吓...别吓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是220V入.三相220V出...谢谢你指导

网友:
真的不是吓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变频器...又不是接单相220....为啥还要改线包?

网友:
接变频器要改成三角除非你的是220变380的

网友:
是要打开机壳的,外面的接线只有三根,没办法直接用三相220V

网友:
只有3根线,必须拆开电机引出另外3根线头尾相接后才可以接变频器。在上海的话我帮你改下,一会就好了。

网友:
其实你原来那个老货电机看线色泽应该是铜线的,那时候还不流行铝线。一样拆开了改下就好了。

网友:
以前不懂也进了一个这样的电机 用变频器可以转起来但是电机负载后没力 改线圈后才行 ($20 15分钟改好)以后买三相异步电机要买有220V-380V输入 三角,星行接法的就不用改了

网友(2012-03-15):
找个修电机的店,

找个修电机的店。让他帮忙改一下。找线头很容易。。用壁纸刀或者偏口钳划开就可以了。修理店有焊铜线的设备(最重要的)。。我弄开后找我一个同学焊接的(他开修理店),在他那买了电容。。容量多种。用钳形电流表测试。。选择合适容量的电容。。功率达到 70%-80%就可以了。

网友:
这电机是星型接法。必须改成三角型接法才能用220V单相变频器

网友:
我的电机与你的一样。我是拆掉线,每一根线是两根线焊在一块的,要分开。然后一对一对测量。分成三组。做好标记。再改成三角接法,注意一点的是,头尾接线要正确。接错了。电机很响,转两下,变频器会容易保护,而且发热很快。接对了。转起来很爽。标记很重要,不容易发生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