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套丝怎么会成这样,套了三个都底部断丝

楼主(2011-08-21):
是板牙的问题,还是套丝器的问题,或者是车床的问题,车床cjm250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用这种套柄,要把尾座里的丝杠和手柄卸掉。只要防旋即可。让套柄自己跟进。。。。
第二种做法是 尾座跟床轨不要锁定,不过小径螺纹估计拖力不够。。。

网友A:
丝太长顶到底了

网友B:
你的套丝机可能不够滑

网友:
用攻丝膏!还有板牙老化也有这种情况!再有就是用手转就可以了,多回回慢点搞就好了!

网友C:
白瞎材料了,用手套兴许最好,

网友:
板牙不好或转速太高

网友:
尾座不可锁死,转速不可过高

楼主:
转速是140,如果是板牙老化的问题,为什么都是后面一段有问题,前面一段从来都不会有问题。套丝的时候加了机器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太长顶到底了

没有到底,这个我确定,而且是套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套丝机可能不够滑

你是高人,确实是套丝器不够滑,验证了下,松开尾座后,靠尾座滑行,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瞎材料了,用手套兴许最好,

一百个呢,手套完了,手也废了

网友:
自己在家DIY 也没有什么量 还是老老实实 手工套吧
这个没啥用 以前也想做个这东西 后来感觉根本没必要

网友:
拆开攻丝器,在里面的轴上加油,攻的时候在轴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