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加载启动

楼主(2011-08-21):
这几天试我的垃圾57步进电机和驱动板,把驱动板电压提高到43v,接脉冲驱很有力(用手抓步进电机的主轴怎么也抓不停),今天试个还带有塑料盘(很轻)的就不能启动了,但用手拨动塑料盘启动后就很有力了, 如果用来带动雕刻机丝杆(阻力比这塑料盘大很多)还能启动吗?

网友A:
驱动频率,脉冲占空比。。。都会影响。  旧步进电机,一样的型号,性能也会差很多哦。

网友B:
3A的帖子要顶。

网友C:
你那个廉价的脉冲发生器发出的脉冲频率太快了...小的步进电机吃不消

要是你换个可调脉冲发生器.调慢点...小的也可以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廉价的脉冲发生器发出的脉冲频率太快了...小的步进电机吃不消

要是你换个可调脉冲发生器.调慢点...小的也可以启动的.
刚才用万用表Rx1一次次的触发可以带动 ,我那个是可调脉冲发生器,已经调到最低了,不知频率多少,约每秒转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频率,脉冲占空比。。。都会影响。  旧步进电机,一样的型号,性能也会差很多哦。
转动后的力矩很大,就是启动不行

网友D:
支持老大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的帖子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老大折腾
一边折腾一边学习

网友:
换上春宫图应该漂亮很多

网友E:
步进电机要有一个启动加速过程,你直接用555效果肯定要差很多。

网友F:
3A的帖子我一般都要看的

楼主:
刚才将脉冲发生器调整频率的并上个0.47uf,用垃圾堆捡的转速表来测试,调到指示为300,应该是每分钟,接入驱动板再试,可以带动塑料盘启动了,而且力矩也强了,但步进电机每秒转速不到一圈(每分钟约50转)是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照片的背景就知道是楼主
这背景没改变?加了张工作台,不过也很快堆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要有一个启动加速过程,你直接用555效果肯定要差很多。
是雕刻机软件自身带有启动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的帖子我一般都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