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毁案例一起

楼主(2011-08-21):
本人新手,前段时间舵机扫齿
冲动之下,上了260MG,昨晚把JJ装得差不多了,想看看JJ震动大不大。
在没有旋翼头,只有主轴,大齿的情况下,把油门推到最大,结果,电调冒烟了
新手们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望谨记教训,一个电调不便宜啊。。

网友A:
电调质量问题

网友B:
撒电调 好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撒电调 好盈么

恩,好盈40A,不是铂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质量问题

何解?不是个人原因?

网友:
我不拆大桨!不动旋翼头!把电机两根线对调一下,电机空钻!油门开最高没这样的事发生过!!同是好盈40A

网友:
没看懂LZ的意思。。难道负荷轻了也烧电调?

网友:
我觉得HY这个普通的40A发热挺高的.我就是连续飞了2个半电就坏了一个.逼得我直接换6S...

网友:
空转是不会烧电调的  看这个电调 明显好盈的```` LZ搭配的电机导致的 大概~

楼主:
这还跟电机有关系的啊?

网友:
这个你接上电后让电机50%动力空转1分钟 之后看电调温度就明白了   有的电机电流过大了`

网友:
我的好盈空转过,油门100,没问题啊。

网友:
w我也是这样弄  没坏啊

楼主:
标题

那看来是我人品不好啦,真奇怪的事情。。。

网友:
返厂,很简单的事
但是你现在这帖子一发,就...

楼主:
就咋样?
如果是质量问题,难道因为帖子一发就不管啦?
这样的话,扔垃圾桶也罢。。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了吗?油门行程设置不正确可能会烧电调的,你飞起来用到100%油门的时候很少甚至没有,但空转100%油门可能就超过设置了。

网友:
这个好像KDS40A,我也烧过一个,上年的事了

网友:
KDS450S拆掉大桨全油门转电机冒烟,但是还能用,木有任何问题,全原装,没飞过

网友:
没理解,空载高速转会烧电调?

啥意思?

网友C:
好盈40A是有过载保护的,烧掉,就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D:
联系返厂了。。
绿茶兄,就是空荷载下,电机转速超过有荷载的了
就感觉你开车挂空挡,油门踩到底,对发动机不好一样,不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

网友E:
空载电流大。。。超设计负载了。

网友F:
沒有過載,只是超轉了,FET換不過來就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