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坑爹的商家,叫我的“台风”如何上天?老师们指点!

楼主(2011-08-21):
上周,买到2米碳纤加强版“台风”,收到货后很是兴奋,马上联系淘宝店家,购买电机等配件。今天收到货后,取出电机一比划,出事了! 卖台风的家伙说:可以用郎宇2814电机。卖电机的家伙说:电机直径为30mm。测量结果;电机直径35mm,真是满脑子冒泡呀!高手们指点下,该如何整呀?飞机前端裁掉25mm左右还差不多,但是会影响飞机性能吧?有哪位装过此机的指点下,谢谢!

台风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再补一张。

网友:
外转子,安装间隙也太小了

网友A:
确实坑爹!LZ有米啊,飞台风!~。我曾经也想买台风的,但是整套配置下来估计要4K+ ,LZ最好还是用内转+减速,或者用海波龙哪款GS 滑翔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坑爹!LZ有米啊,飞台风!~。我曾经也想买台风的,但是整套配置下来估计要4K+ ,LZ最好还是用内转+减速,或者用海波龙哪款GS 滑翔机电机。
海波龙哪款 告诉下我去瞧瞧!谢谢哈

网友:
电机退货啊,28系列的怎么会外径35呢?动力也太寒酸了,这么好的飞机怎么也配个内转+无刷啊。 裁机头肯定不好了,影响转弯性能啊

网友:
用GS28的 或郎宇22的,买的太快了,怎么不事先和我联系一下,你知道我的。

网友:
我玩过电动台风,该和我联系一下用什么样的电机的啊。直接换一个22的,或用GS28的KV940的就可以。

网友:
2834  940KV + 减速

网友:
朗宇的28 是按XXD的那种计算方法,GS 和双天的28  又是另外一种算法

网友:
 等起风就走了

网友B:
这个飞机最佳电机是 珠海华迈的C32-23/10 1200KV

就是这个,图片这牌子是在华迈OEM的

网友B:
我当时装蓝旗的LUNA-EV,和台风尺寸差不多。为电机找了很久,2834拉力不够,最多1050g,35mm直径的又装不进去,后来在一个群里面把TARMARO这个图片发进去问,有个兄弟提醒了一句,说华迈做的,就联系华迈,买到了C3223-1200kv,价格200多。

http://www.tomye.com/RModel/bbs/showtopic-1760.aspx
这里面的全碳桨14X9.4也是华迈的,很漂亮,价格不高,可以买个把玩,但配这个电机,电流有点高。
用CAM 13X8正合适,3S 2200mah电池,飞机全重1550g。

C3223配14X9数据,电流偏高,效率不好。用13X8好很多。

网友:
换电机的法子比较靠谱。楼主多考虑下!

网友:
这飞机在平地飞电滑估计未必好玩。

楼主:
2218还可以 12寸浆 好像有500多w的功率,可惜咨询多个代理商 无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最佳电机是 珠海华迈的C32-23/10 1200KV

就是这个,图片这牌子是在华迈OEM的

稍微粗了点

网友C:
楼主米人啊。求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米人啊。求配置
无米之人 戒烟半年买了此机 电装还没确定

网友:
换电机吧,是电机两种不同命名方式造成的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装蓝旗的LUNA-EV,和台风尺寸差不多。为电机找了很久,2834拉力不够,最多1050g,35mm直径的又装不进去,后来在一个群里面把TARMARO这个图片发进去问,有个兄弟提醒了一句,说华迈做的,就联系华迈,买到了C32 ...

可有华迈的联系方法?

网友(2011-10-29):
最近仍在yy两米台风。
Sampson是高手,动力配置很有启发。
不过我追求长时间满油高速飞行,所以现在YY的是kv1100上下的电机配4S锂电,转速上去了电流还在承受范围内的话,功率也比3S大。配个11*6桨,估计轻松过百。
至于35毫米外径的电机,一个很外行的想法是   能不能外走线,在机头上部两点钟位置开孔把线伸出来,然后后面再开孔进机身,正常着陆不伤线,孔就当是散热用了哈哈!

楼主:
4s电池?座舱盖都盖不上!

网友(2012-12-25):
关于台风的帖子真少,现在不是有个双天的延长支架,可以装朗宇的2820,也就是35系列的电机。拉力轻松上2k g

网友:
更坑爹的是你会发现那个电机座不加工没法用。

网友:
我的台风飞的上好,你的去找GS的动力组,我记得当时我买成1000多点点,实在暴力的不行了。

网友:
用这个吧,外径35MM的外转电机都能装,可以用朗宇的2820.虽然价格也很坑爹,但总比500多去买个GS电机来好. .用内转电机加变速箱价格也高,而且变速箱容易坏.
到头来其实都是台风坑的爹,机头粗个3MM会死人呀,能增加多少风阻.

网友:
楼上的意见可以考虑

网友D:
这个支架没问题
飞速达3542电机配这个支架,3s 2200ma 20c电池飞没问题。动力够用,电机电调电池温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支架没问题
飞速达3542电机配这个支架,3s 2200ma 20c电池飞没问题。动力够用,电机电调电池温度正常。 ...

3s 2200ma 20c 飞3542? 多少KV的? 我用朗宇2820KV920感觉2200电池有点过载么,全油40A,电压直接从4.2V掉到3.6V

网友D:
kv950左右,你的2820小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v950左右,你的2820小了吧

朗宇2820是指定子尺寸, 外径35,长约42. 3S用12X8桨拉力2KG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朗宇2820是指定子尺寸, 外径35,长约42. 3S用12X8桨拉力2KG上下.

哦,这个尺寸对了

网友:
华迈是日货?

网友F(2013-04-23):
楼主装好了吗

网友G:
有米之lz

网友H:
电机应该还有个桨座得吧
你可以把电机加上桨座 电机反过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