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力救生船横空出世

楼主(2011-08-21):
因自己玩汽油船不想下水捞船所以自己弄了一条电动风动力救生船~!走个秀

网友:
不错,做的简洁!

网友:
是在做潜艇吗?

楼主:
有没有搞错像潜水艇吗

网友:
水舵不太理想会割刀草的,俺的改风舵啦!

网友:
是不是潜艇等待试航就知道了

网友:
兄弟 一看就知道是半潜船 工程船哈哈
要是真想当救援船 至少再加上4跟管子吧 否则只能是潜水艇的弟弟

网友:
我觉得浮力不够。 动力不够。 你的游船吨位不小啊。

网友:
这船绝对钻水,刚搞过风动船,有了心得。 1是船头一定要有足够压浪的斜坡,斜坡最末端要有断阶。船底最好是平板,不要用双浮筒结构。双浮筒压浪的面积太小,不太能在水面滑得起来,除非全船用泡沫做,很轻。2是后面的风扇能低则低,不然杠杆力太大,得花大力气来纠钻水的毛病。 3是风扇推力线要有一定的往下推的角度,这样可以缓解钻水毛病,而且速度到了水面滑行时,船头肯定是上翘的。这时风扇的推力角度刚好是和地平面水平。 经过不断地修正,目前我30多厘米长,10几厘米宽,全重达1KG的木制风动船在2208KV2600的电机推动下,可以在水面平滑了。刚做好时才推1/5油门以上头部就快被水末过了,甲板上全是水。而且用的是两片风舵,转向相当地不灵。最终改成单片水舵,效果好多。几经修改终于可以能推足全油了,在水面上滑的速度和没滑起来的速度相差太多,近一倍。玩风动就一定要让船能在水面上滑起来,滑不起来的都是失败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