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200 用什么马达好

楼主(2011-08-21):
马达,电调用什么好
我想用蝎子马达,好嗎

网友:
推荐入Z-power 5150KV。
价格稍微有点贵,需要修改马达座
其他都是优点:轻(25g),KV值非常合适,非常暴力,同时也很省电,温度也低,平衡也不错。
Helifreak上最推荐的马达,我自己也在用。

网友:
蝎子我用下来不错 发热低
不过马达齿 需要用AB胶粘在马达轴上 不然会打滑
小贵

楼主:
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20A   這個可以用嗎

网友:
原厂电调就可以不用换,其实原厂的电机也够了

网友:
原厂电机发热量大,震动大!重量大!

楼主:
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20A 可以用上ep200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