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解答飞越450,怎么调螺距

楼主(2011-08-21):
我用的是飞越450,3个固朗9克(其中有个行程不一样,有点高了又不会调行程),尾舵是s9257  控是用天6C ,现在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怎么调螺距和尾舵。也看过很过贴依然无法理解其中要领。。可能是我太笨了吧  所以希望老鸟们帮我解答这些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在控里面调

网友A:
我的是2801,我没用过你的控,应该有把,调舵机的行程量和辅助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801,我没用过你的控,应该有把,调舵机的行程量和辅助微调,

问题是我也太会啊,升降舵机没中立,其它都正常

网友:
天6C不能调舵机行程,要用3个一样的舵机,建议换掉行程不一样的舵机,调螺距搜一下教学贴吧。

网友:
斜盘舵机最好是用同一品牌同一批次的产品,才能保证行程一致

网友:
我的天6II就能调单个舵机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