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行摇杆 飞直升机

楼主(2011-08-21):
想买个飞行摇杆,淘宝上问了几个商家,说是玩固定翼的,直升机不知能不能玩,不知道有没有玩过的,

另外我想改装一下,加上踏板,让副翼和方向分开,用脚控制方向,不知道有没有改过的,

如果能玩,那么什么软件好

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

网友:
这种只能玩电脑游戏,不能玩模拟器

网友:
可以的 只要是电脑输入设备 通过一个软件转换输入的参数 就可以实现``

楼主:
用软件转换啊,还没这个能耐啊

网友:
赛钛克有专门的脚蹬舵,不缺米的话可以直接买个不用改装啦。
还有就是用这个玩模拟器么? 这个fpv操作固定翼还不错。玩模拟器直升机练对头多别扭啊,要是练3D那几分钟就摇出肩周炎了

网友:
lz,我有赛钛客的X52 pro,你多少钱收?我拿这东西在模拟飞行里飞波音737的,也飞过直机,不过难度有些大。

网友:
对我来说,还是适应板控

网友:
输入设备 类软件多了去了 到处都可以下 载到~~     我拿遥控器还可以打魔兽呢`  ```

网友:
第一视角用这个玩还行吧,想想也太难了。

网友:
這個可以玩高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