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哪种塞斯纳182比较好飞?

楼主(2011-08-21):
飞过两种翼展0.8m 的塞斯纳,一种是LY747,一种是SKY的182,感觉设计上都有缺憾。

747是用橡皮筋把机翼绑在机身上的,比较傻,而且橡皮筋容易老化;

182的前轮设计存在很大的缺 陷,着路必损前轮!那个东西软得像面条!

在这里发个贴,希望老鸟们能够推荐一款适合新手飞的,象真度又高的182款电飞机,要适合新手飞的那种,价格不考虑,但尺寸1.4米以上的就算了,携带起来太不方便!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塞斯纳182的死穴就是前轮,想不损伤的话只能练好降落,轻柔的后轮先落,问题不大。
要说做工好点的就要买FMS或是starmax,但也没法保证前轮不趴窝,我用图上的钢丝改了个前轮,有些缓冲作用。

网友:
沙发的前轮爆漂亮!

网友:
DIY跟踪器(1)

用一台“下岗”的大嗓门山寨手机,设好最大音量后,拆除液晶显示,按键等(保留载机电子电池,卡)。
  优点:1,音量比10元的跟踪器大得多,300米外就听到,而10元的跟踪器在苞谷地里20米都听不到!
           2,起到关键时刻才响,避免了一航跟踪器一直响不停,被路人捡到,马上拆除电池跟踪失效!(有次我的灰机失控降落后,急忙追过去,发现有个“长辈”比我反应还快,捡起灰机就往家跑,好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OBAO上可以买的……有成品

网友(2011-10-17):
..

我打算退魔了9成新1‧4米包電机、電調到手飛大賽可以處理15o塊白菜价出掉、裝好未裝的二十多台固翼99元一台還有九成新天七二接收28o盒子還在、一大堆全新半新花牌電池、B6、A6、航拍飛控、Zi6、一大堆 零件等、包郵走淘寶也可、請留言出個白菜價給我吧

网友:
我买了架 敏定版的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