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禁用 Kontronik Jive 120HV 自带的BEC

楼主(2011-08-21):
请问有大侠知道使用外接BEC, 不用Jive自带的BEC时, 怎样把Jive的BEC关掉吗?
顺带问一下: 你们用Jive 80/120HV时是用自带的BEC还是用另外的独立外置BEC?
谢谢!

网友A:
不用關阿!直接使用油門線就行!另一條線就不接上就行了~~

网友B:
JIVE的BEC干嘛不用啊,有一半的价钱都是BEC的钱,放心用吧

网友C:
把油门线的红线挑出来,然后另外一条辅助供电的不插。其他按正常的。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帮忙!

网友D:
Jive的BEC很好用吧,为何不用阿

网友E:
JIVE的卖点就是省BEC 和定速啊

网友F:
多插了一根线,还保险点呢

网友G:
照板登的办法,把红线弄出来 不接就行了,不过JIVE的BEC很好用,没有太大必要单接BEC

网友H:
大飞机本来就应该用UBEC 安全第一 如果EsC发生故障 不至于牵连其它设备
而且内置的BEC也是一个很大的发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