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GF 能不能飞MCP X

楼主(2011-08-21):
如题,FUTABA T8GF 好像是DSM2制式的呀,为什么淘宝上说不行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能,T8GF 不支持DSM2,futaba只有顶级的14mz等才能加dsm2的高频头…
DSM2的控有JR和Spektrum…

网友:
同问,帮顶,我也打算搞个控飞MCP X,本来想买DX6I后来看了1下,原来500多的可能是山寨,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飞好了,买太贵的单独飞MCP又好像很浪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有支持DSM2的吗?JR和Spektrum除了DX6I最便宜都要XG7 DX7了?

网友:
我建议买DX8一步到位,附了双向接收,日后上大机也绝对够用了!

网友:
8FG玩不了的。。

楼主:
用MCPX原配的控怎么样
我只有一个T8GF  一个亚拓450   但实在是没时间出去飞,就想整一个比较好的小飞机白天在单位练,这下完了,

网友:
不建议用原配DX4e控…价格问题就买个山寨DX6i,500米…我之前也用过,玩mCP X绝对没问题,日后也可卖回300-350米…应该是最便宜的选择…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耐用性如何?因为我就打算入1个能玩MCP X 模拟器的低端控,所以便宜 耐用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用性如何?因为我就打算入1个能玩MCP X 模拟器的低端控,所以便宜 耐用是关键

山寨的DX6i最重要是同卖家沟通好,拿到手马上试所有的功能,基本上都没问题的,我的用了半年,mSR , mCP X和X2几百起落也没有失控纪录,相当不错了!

网友:
便宜 耐用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T8GF 不支持DSM2,futaba只有顶级的14mz等才能加dsm2的高频头…
DSM2的控有JR和Spektrum…

 12fg换个高频头也能玩mc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