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做Footy

楼主(2011-08-21):
参考几位模友的帖子,网购了船壳、17克舵机和帆料,其他都是现有的材料。看看航行的照片。

网友A:
很不错!
楼主的主帆曲率(也就是帆腹的弧度)有些偏大,把后帆角往后再拉一点距离,主帆驶风杆还可以减小一点上翘的角度,让主帆后缘再绷紧一些,这样效果会更好。
从航行姿态上来看,楼主的压铅似乎有些偏轻了,风稍大就会压不住,侧倾过度,考虑增加一点重量试试看吧?

网友B:
很漂亮啊,船壳在哪买的?

楼主:
昨天新做了一副帆,今天试跑,风大的时候不能顺风转向,拍了一段视频,请高手看看什么原因?如何改进?正在学习如何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
楼主的主帆曲率(也就是帆腹的弧度)有些偏大,把后帆角往后再拉一点距离,主帆驶风杆还可以减小一点上翘的角度,让主帆后缘再绷紧一些,这样效果会更好。
从航行姿态上来看,楼主的压铅似乎有些偏轻了, ...

谢谢!上图就是想让高手看看问题。自己琢磨改进了很长时间,改了主驶风杆的固定方式,第一副帆的帆腹太小,昨天晚上新做的一副又太大了。我也觉得“主帆后缘再绷紧一些,这样效果会更好”,可是太紧了,主帆又不灵活了。压铅也是今天刚增加了10克左右,明天再增加10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啊,船壳在哪买的?

淘宝,信天翁号 航海帆船 拼装模型。多年前的拼装模型,那家现在好像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帆腹大小可以通过在驶风杆上前后移动帆角的位置来实现调节。帆的后缘如何调整需要看驶风杆的调节装置(紧帆器)类型,大一点的帆船上驶风杆都是可调的,用来在不同风力下调节主帆后缘的松紧,实现最佳的效果。
另外,帆的后缘松紧是一个相对的“感觉”,并非要弄得很极端。一般来说,小风天帆要相对收紧一点,风大的时候稍稍放松一点。风大顺风调头困难可适当放松缭绳,加大开帆角。
一般情况下,帆船在横风行驶的时候,桅杆倾角保持在20度左右最为理想,除了开帆角度的调整外,压铅太轻就会让船过度横倾,向前的分力被化解,帆的推进效率就降低了。所以重量适合的压铅对船的行驶性能非常重要。压铅过轻的船甚至无法在风大的时候保持正常姿态行驶,更不要说速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过一条一米级的帆船,没敢下水,除了在家摆着外,也了解帆船的结构和各部分的作用,但是还是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体会,准备先拿TOOTYl练手。小船调节的地方不太方便,但是练习很方便。

楼主:
视频中迎风还可以转向,28秒时顺风转过去了,在1分40秒的时候顺风没转过去,请triplane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先说明一下:我的舵面做得很大,和稳向板都是用直升机的主旋翼做的,准备以后调整再切掉。

网友:
在1分40秒的时候顺风没转过去---放帆和打舵同步就可以转过去的
很不错的Footy,前帆的下悬挂点可以尽量低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RC前辈说得对,1分40秒之前风力有短时加大,速度提高,而此时顺风转向帆舵没有协调好,转向时应同时放帆打舵。

网友D:
找不到这个船体了,LZ是以前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这个船体了,LZ是以前买的吗

好像是6月份买的,我也看了那家已经下架了。如果有轻木自己做船体也不错,论坛也有图纸。

楼主:
今天按照两位前辈的建议进行了调整:减小了主帆的帆腹,拉紧了主帆驶风杆,降低了前帆的下悬挂点,增加了近20克的压铅,船的倾斜角度小多了,而且只要有一点风船就可以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手好快,跑得漂亮!Bravo~

楼主:
在学校工作,放暑假还有时间。没想到中将一大早就来到论坛,而且每帖必回,对新手进行鼓励,使我们这些独自玩船人能够能够快速入门,非常感谢!
剩下的准备将压铅修整得漂亮些,也可减小阻力,再就是多加练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做过若干年的老师,教外语的……
自己摸索的一点经验,加上从别的前辈同好哪里偷来的,不言谢,不言谢!
修整压铅可以使用修汽车的原子灰,这样不会损耗重量

网友E:
您好,可以看看你船舱内部的布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可以看看你船舱内部的布置吗?

内部没有拍照,结构主要参考海维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7587&extra=page%3D5

网友F:
高手啊~~~向你学习!不要嫌弃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