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机玻璃抛光

楼主(2011-08-21):
有机玻璃放的时间长了,脏的不行,透明度也不行了,高手们如何抛光?谢谢

网友A:
无法抛光,只能换,有机玻璃长时间收到紫外线的侵蚀,会开始变黄变脆,这个是物理特性,属于老化,只能换

网友B:
用布蘸上牙膏反复擦拭就可以了,如果要镜面效果就再加道工序,上抛光蜡抛一下就OK了。

网友C:
即使能抛光,也无法保证平整度,会成哈哈哈镜,同意沙发的,不能换的话用电动抛光机,手抛光不怕累就行

网友D:
如果只是要提高透明度的话,可以用喷灯对表面进行处理,工艺上有人称之为火燎。

网友E:
简单的办法,可以用牙膏,抛光,但是比较累,有专门的亚克力抛光膏,当然,最好你有抛光布轮,不然手打,很累。至于火焰喷射,一般人掌握不好的,很容易把板子烧变形,需要反复练习才可以。

网友F:
试试看粉笔

网友G:
酒精火焰抛光,还有种液体,手工抛后一涂就透明

网友H:
弄点丙酮刷一下就透明了

网友I:
就用粘有机玻璃的胶水,过一遍就透明了

网友C:
哈哈,用药水,谁刷谁知道,刷成白内障了

网友J:
面积不大的话,用软布沾牙膏+水进行抛光就可以了,很快的。千万别用药水之类的溶剂去擦,否则全完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G:
液体是氯仿,很多时候在粘亚克力的时候用,不过那玩意玩的时候要注意通风。。氯仿会见光分解,产生光气,剧毒

楼主:
太感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L:
如果没开裂,挂伤浅可以,拿下用砂纸推,粗细自己定夺.若最后要高透明,请用研磨糕加压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