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熄火设置

楼主(2011-08-21):
请问哪位高手帮忙,我的天地飞的熄火该如何设置

网友:
。。看说明书 虽然说的不太明白,但是仔细琢磨还是可以的。。。你是天几啊。。。天7就设个油门锁定就行了,熄火直接关掉。

网友:
油门锁定设置在0上~

网友:
ls说的对,一定要0,就是那个混控,大于0,熄火后油门按原来百分比,小于0,电调会认为是失控信号

网友:
在控里面找到熄火,推动油门到100%确认完成,左上角的就是熄火开关

楼主:
天7的熄火设置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在设置熄火的时候将熄火开关设定成开,但是在飞行的时候熄火开关根本不起作用,熄火处于开的状态推动油门飞机根本停不下来,请问是什么原因?谢了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在设置熄火的时候将熄火开关设定成开,但是在飞行的时候熄火开关根本不起作用,熄火处于开的状态推动油门飞机根本停不下来,请问是什么原因?谢了
天七还要设油门锁定才行的,不然就会像你说的那样,油门是0,还有锁定螺距也调成普通螺距一样,不然一打锁定那螺距就比3d的时候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