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贴,这个当外场充电器电源如何

楼主(2011-08-21):
充电器为hy1420,电池为6s 3300,想让充电器500w运转,这个电源可以吗?可以充几块啊?

网友:
粗略计算一下,电源电压近似等于负载电压,忽略充电器效率,20AH除以电池容量3.3AH,约等于6块电池。实际能充4-5块电池。

网友:
支持LS,如果飞600 PRO这种只能飞多一两个起落

网友:
就是容量小了点

网友:
我认为还是搞个电瓶比较好

楼主:
唉…发电机吧,买个五六百的,比电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