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今天炸的不轻~~

楼主(2011-08-21):
昨儿调试好了,今天出去在小区的停车场连对尾,其实场地不小,但是。。但是。。一阵强风吹过,拉不会来了,眼看就要撞到边上的A6L了,收油~~~
结果。。废了一副大桨。。尾管废了。。三轴中两轴都弯了。。仅横轴幸免。。尾管支撑杆折了一根,尾桨废了,副翼连杆弯了。。惨不忍睹啊。。
等后天尾管到了再飞。。目前停飞中。。
PS:模拟练了1周左右。。。问下老鸟们,炸成这样,装完还用大调吗?

网友A:
我那天炸的比你厉害…修了要重新调整一下的…

网友B:
是挺惨的 ... 低空收油不至于这样吧
不过 就当练习修机吧 也是进步!

网友C:
只要电子设备还活着这点损失就不算什么,炸鸡基本上都是三轴必换,新手还是多准备一些易损件吧,否则等配件会等S人

网友D:
模拟器练熟了再上真机,心里压力大

网友E:
一般450都是能拉回来的。lama才拉不回来。

网友F:
一般的變距機都能拉回來。(3級風以下)

网友G:
大调就不用,检查和小调还是要的!

网友H:
主轴都弯了横轴可以幸免,啥原因捏?

网友I:
要是炸到A6就更惨了

网友J:
技术是炸出来的

楼主:
主要就是怕炸到A6。。。那个咱赔不起啊~~~配件明天才能到。。。停飞很郁闷

网友K:
祝贺炸鸡

楼主:
这是第二次炸,上次没这么惨~

网友L:
安慰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