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供电方案

楼主(2011-08-21):
请教老鸟 ,图传的供电方式,是单独供电好呢 还是和jj共用一块电池?还有连接问题。

网友:
我是用的共用电,用的平衡口给图传供电的

网友:
飞机大有多余载重就单独供电

楼主:
原帖由 considerweiff 于 201f1-8-22 00:16 发表
飞机大有多余ddss就单独供电

单独供电是可以,但总感觉这样有点浪费,并且两块电池用的不平衡。有没有跟好的方法是两块电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供电是可以,但总感觉这样有点浪费,并且两块电池用的不平衡。有没有跟好的方法是两块电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啊?

有,把两块电池并联,图传用升降压模块接入。

网友:
稳压模块有20G,还不如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把两块电池并联,图传用升降压模块接入。
这种降压模块会干扰接收机

网友:
稳压模块怎么用??我有个不会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衡口是什么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