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机头电池固定问题

楼主(2011-08-21):
求助 翼龙已经初步完成安装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100多克重的
电池
固定在机头 最好有个图片啥的?
顺便问一下 ,是不是重心位置在机翼前端1/3处比较合适?
我新人谢谢 达人耐心解答

网友A:
一百多克,是不是1300mah的电池哦, 直接放里头啊 用点泡沫包裹

楼主:
是2200mah的那个 好象195克

网友A:
对了嘛,我就记得2200是将近200克.....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电池很大 很长.... 实在不行,可以胶带绑在机头下边。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搞的。我当时就是因为这玩意不好放,没买

网友B:
用个魔术贴不就OK了,我飞翼龙都是用两块2200的花牌电池叠在一起,也是用魔术贴,上面再用纤维胶贴住。不过我的两个舵机是装在方向和水平翼上。
重心就是用两个手顶在机翼那根加强棒上,平了就OK。

网友C:
我用的是3节123电池,更重呢。找块泡沫塞到机身里面,外面用魔术扣粘上就可以,当然起飞前要找好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