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家里分体空调室外机露出的一小截铜管狂滴水,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8-21):
以前好像都不会在那地方滴那么多水下去。。。楼下都投诉了

网友:
用保温棉包一下

网友:
都一样,只是你以前没注意罢了。

网友(2012-01-19):
分体空调室外机露出的一小截铜管狂滴水,证明你开空调了

网友:
空调室外机露出的铜管狂滴水只有几个原因1,空调雪种不足。2,天气太湿。3,空调散热器上的灰尘太多。

网友A(2012-03-06):
铜管伸出来 就很匪夷所思了好嘛  铜管是内外机回路的好嘛 除了加氟口是没有外露接口的好嘛
是排水管出水好嘛 如果从铜管处流出来了 那是排水管在墙体内漏水了好嘛
冬天室内机是不会出水的好嘛

网友(2012-06-20):
看看室外机

室外机的接口铜管是不是结冰了,要是的话就是缺佛了,没结冰就是铜管的保温该换换了

网友(2012-08-07):
室外机铜管滴水,说明制冷剂量不足。

网友:
滴水正常,滴水太多就不正常了吧,建议到家电论坛咨询!

网友:
标题

保温包一下就好了,空气太湿

网友:
也是广州的,要找人搞一下了

网友:
空中取水好方法,一天能滴一桶不?

网友:
用保温棉包一下就好了,铜管冷的,遇到外界空气冷凝的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伸出来 就很匪夷所思了好嘛  铜管是内外机回路的好嘛 除了加氟口是没有外露接口的好嘛
是排水管出水好 ...

你说话很搞笑,好嘛。

网友:
露出铜管,把周边空气弄结露了,所以滴水,很正常的,包扎下绝热,隔离空气,对你机器好,也不招惹楼下。节约你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