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的出轴问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8-22):
上个月TB了3个57步进电机想做雕刻机,今天才发现其中一个接通后的轴转动有明显的晃,请教:1、不同心能不能用联轴器带动丝杆?还是一定要用同步带带动?2、如何才能较正电机的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月TB了3个57步进电机想做雕刻机,今天才发现其中一个接通后的轴转动有明显的晃,请教:1、不同心能不能用联轴器带动丝杆?还是一定要用同步带带动?2、如何才能较正电机的轴?

让电机转动,用油性笔在轴上画圈,找出高出来的部位,然后轻轻的砸回去。

网友:
用木槌敲回去,轻轻敲,看你的手艺了,嘿嘿

楼主:
把电机夹在平口钳上,打千分表,找出高点,反复敲,敲了好几次。